[资料分享]
数字荧光示波器1GHz前置放大器的设计

楼主(2018-04-18):
数字荧光示波器1GHz前置放大器的设计

      摘要: 系统通过采用高速差分运算放大器、程控衰减阵列模块、射频双向模拟开关等芯片相结合的方式, 实现了低阻50Ω 带宽1 GH z( - 3 dB) , 高阻1 MΩ带宽500 M ( - 3 dB ) 并实现了2 mV/ div~ 5 V/ div 衰减量程, 系统还实现了自动量程控制, 直流电平自动位移调零控制, 最大限度降低了整个系统的失真和漂移, 经国家检测中心测试, 主要技术指标达到国外同类产品先进水平。

  引言

  近年来, 国外数字示波器飞速发展, 中高端数字示波器市场基本被美国泰克、安捷伦、力科公司占有, 美国泰克公司在21 世纪初首先推出数字荧光示波器, 将数字示波器发展推向1 个新的平台。前置放大器芯片采用了砷化镓快膜封装的**技术, 使产品的模拟带宽、采样率、底噪声, 触发抖动、波形刷新率都获得了新的突破。通道带宽特性是示波器的第1 指标, 对宽带示波器来说, 通道带宽的设计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它是高速数据采集电路的基础, 也是示波器档次划分的重要依据。

  1 系统设计

  1. 1 系统总体设计方案

  整个前置放大器由4 个部分组成。高阻程控衰减器、阻抗变换器、低阻步进程控衰减器、高速差分放大器。前置放大器的原理框图如图1 所示。

  图1 前置放大器

  输入信号首先经过50Ω 、1 MΩ 的选择, 当选择50时, 信号经过射频继电器, 直接进入到低阻程控衰减器, 当选择1 MΩ时, 信号经过阻抗变换电路, 由高阻输入转换为低阻输出, 再经过射频双向选择开关进入低阻程控衰减器, 完成增益调节。通过高速运算放大器完成单端信号变差分和电平转换的任务。为后续的ADC 电路提供驱动, 并为触发电路输送高速的触发信号。以5 mV/ div 为基准档, ADC芯片输入满度信号为500 mVp-p, 则要求通道的总增益为22 dB, 由于前置放大器插入许多示波器功能, 需两级20 dB增益高速差分放大器组成。当低阻50Ω 输入信号产生过压时, 过压检测装置输出将射频继电器转换为1 MΩ输入, 从而保护了后面的有源器件, 不过压就跳回低阻50 Ω输入。

  1. 2 阻抗变换电路的设计

  阻抗变换电路如图2 所示。

  图2 阻抗变换电路

  当示波器设置为高阻1 M 时, 输入信号经过高阻衰减器分为两路: 一路是高频信号, 经过电容C1 直接耦合到FET 高阻输入放大器IC2; 另一路低频信号成分经过R1、R2 组成的电阻分压器加到运算放大器的同向输入端,IC1 输出的低频信号经过的R4, 在IC2 的输入端与高频信号成分合成, 合成后的信号经过阻抗变换为低阻50Ω 输出, 反馈电容C3 的加入, 使合成的信号具有平坦的频率特性, R5 为阻抗变换器提供直流负反馈通路, 保证了整个电路具有良好的直流特性和温度漂移的稳定性, 在阻抗变换电路中, PCB 的布局布线对高频电路的性能影响很大, 特别是高阻输入端口的器件必须引线尽量短, 以使分布参数最小, 高阻器件的下面的大面积地层或电源布线层必须要挖空, 以减小分布电容。

  1. 3 高阻衰减器设计

  高阻衰减器采用分压式结构, 如图3 所示。

  图3 高阻衰减器

  K1 继电器导通时, 信号不经过衰减, 直通下一级电路,由于是高阻抗输入, 所以对继电器开关要求很高, 继电器各端口的分布电容要尽量小, 分压器所用的元器件体积要尽量小, 但所承受的功率又要满足测量的要求。高阻衰减器要在500 M 带宽内获得平坦的频率特性也有很大的难度,分压器的各个元器件之间包括每个元器件的分布参数在内, 他们的取值关系应符合下式: R1/ (R1+ R2 ) = C1 / (C1 +C2 ) , C2 为可调补偿电容, 用于补偿元件参数和PCB 板工艺参数非一致性产生的分布电容偏差, R3 是用于抑制引线电感引起的阻尼和过冲。

楼主:


网友A:
这个涉及到信号的复杂处理的特麻烦

网友B:
低阻50Ω 输入信号产生过压时, 过压检测装置输出将射频继电器转换为1 MΩ输入, 从而保护了后面的有源器件, 不过压就跳回低阻50 Ω输入。

网友B:
如上,这个50Ω的低阻的是非常关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