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RGMII txc没有时钟

楼主(2018-04-18):
本人使用i.mx6,RGMII接口连接PHY(100Mbps),使用飞思卡尔标准驱动(fec),能读到phy的id,设置了pll6,搞了了各种时钟配置,pinmux配置,都无法让RGMII txc输出时钟信号

楼主:
clk设置:
                        fec: ethernet@02188000 {
                                compatible = "fsl,imx6q-fec";
                                reg = <0x02188000 0x4000>;
                                interrupts-extended = <&intc 0 118 0x04>,
                                                      <&intc 0 119 0x04>;
                                clocks = <&clks 117>, <&clks 117>, <&clks 190>, <&clks 177>;
                                clock-names = "ipg", "ahb", "ptp","enet_out";
                                status = "okay";
                        };

楼主:
pinmux:
                                MX6QDL_PAD_ENET_MDIO__ENET_MDIO       0x1b0b0
                                MX6QDL_PAD_ENET_MDC__ENET_MDC         0x130b0
                                MX6QDL_PAD_RGMII_RXC__RGMII_RXC       0x1b0b0
                                MX6QDL_PAD_RGMII_RD0__RGMII_RD0       0x130b0
                                MX6QDL_PAD_RGMII_RD1__RGMII_RD1       0x130b0
                                MX6QDL_PAD_RGMII_RD2__RGMII_RD2       0x130b0
                                MX6QDL_PAD_RGMII_RD3__RGMII_RD3       0x130b0
                                MX6QDL_PAD_RGMII_RX_CTL__RGMII_RX_CTL 0x130b0
                                MX6QDL_PAD_RGMII_TXC__RGMII_TXC       0x130b0
                                MX6QDL_PAD_RGMII_TD0__RGMII_TD0       0x130b0
                                MX6QDL_PAD_RGMII_TD1__RGMII_TD1       0x130b0
                                MX6QDL_PAD_RGMII_TD2__RGMII_TD2       0x130b0
                                MX6QDL_PAD_RGMII_TD3__RGMII_TD3       0x130b0
                                MX6QDL_PAD_RGMII_TX_CTL__RGMII_TX_CTL 0x130b0

楼主:
&fec {
        pinctrl-names = "default";
        pinctrl-0 = <&pinctrl_enet_2>;
        phy-mode = "rgmii";
        status = "okay";
};
另外,rxc从phy出来是25MHZ,只要执行busybox ifconfig eth0 up,立即被拉到5MHZ

楼主:
要爆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