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求推荐个低电压的MOS管

楼主(2018-04-18):
希望能做到4v电压能全开,电流2a以上。
有没有?

网友A:
你随便找家卖MOS管的,比如onsemi的网站,看最便宜的那个就是卖的最好的。
还没有问你是PMOS还是NMOS?多大封装的?

网友B:
台湾华瑞CET 394729868

网友C:
我用过的器件, sot23  AO3400A, AO3401A

万国半导体可以

网友D:
N沟道CN2302;P沟道CN2305

网友D:
附CN2305技术说明书。

网友D:
附CN2302技术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