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架构

楼主(2018-04-18):
最近写单片机程序,越来越不会架构程序了,感觉不好好的架构程序,写起来好吃力。了解了一下,据说一般程序架构有以下三种方式。第一、第二种倒是经常用,有大神能讲解、或发些资料以便了解操作系统式的程序架构么?
1.简单的前后台顺序执行程序;
2.时间片轮询法,此方法是介于顺序执行与操作系统之间的一种方法。
3.操作系统式。

网友A:
看复杂程度吧,简单的直接main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复杂程度吧,简单的直接main完成

那也太简单了,多进程的程序应该要用到操作系统式的程序构建

楼主:
引用 网友B:
〓◆ 手把手教你单片机程序框架 675页 2.1M 超清书签版◆〓
...

感觉你的资料和我问的问题有些出入,不过你的资料我找好久了,谢谢!!!类似于下图中的程序构建,该如何分析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觉你的资料和我问的问题有些出入,不过你的资料我找好久了,谢谢!!!类似于下图中的程序构建,该如何 ...

少累,只玩汇编,从不玩C,哈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觉你的资料和我问的问题有些出入,不过你的资料我找好久了,谢谢!!!类似于下图中的程序构建,该如何 ...

你发的这段程序在main函数里创建了个开始任务,然后开始系统调度,也只能分析到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发的这段程序在main函数里创建了个开始任务,然后开始系统调度,也只能分析到这里。。。。 ...

我也是只能看明白这些。不限于这个程序,有没有关于系统调度的讲解资料,想研究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也是只能看明白这些。不限于这个程序,有没有关于系统调度的讲解资料,想研究一下, ...

嵌入式系统软件教程(附光盘1张)
[美] 西蒙 著,陈向群 等 译

第1章 嵌入式系统初探
1.1 嵌入式系统的举例
1.2 典型的硬件
本章总结
第2章 软件技术的硬件基础
2.1 术语
2.2 门
2.3 其他一些基础知识
2.4 时序图
2.5 内存
本章总结
习题
第3章 高级硬件基础
3.1 微处理器
3.2 总线
3.3 直接内存访问
3.4 中断
3.5 其他常用元器件
3.6 与微处理器集成的元器件
3.7 示意图规范
3.8 示意图实例
3.9 有关硬件的最后几句话
本章总结
习题
第4章 中断
4.1 微处理器体系结构
4.2 中断基础知识
4.3 共享数据问题
4.4 中断延迟
本章总结
习题
第5章 软件体系结构综述
5.1 轮转结构
5.2 带有中断的轮转结构
5.3 函数队列调度结构
5.4 实时操作系统结构
5.5 软件结构的选择
本章总结
习题
第6章 实时操作系统导论
6.1 任务和任务状态
6.2 任务和数据
6.3 信号量和共享数据
本章总结
习题
第7章 操作系统服务
7.1 消息队列、信箱和管道
7.2 定时器函数
7.3 事件
7.4 存储管理
7.5 RTOS环境中的中断程序
本章总结
习题
第8章 实时操作系统的基本设计
8.1 概述
8.2 原理
8.3 举例
8.4 信号量和队列的封装
8.5 硬实时系统调度问题
8.6 节省存储空间
8.7 节省能源
本章总结
习题
第9章 嵌入式软件开发工具
9.1 宿主机和目标机
9.2 嵌入式系统的链接器/定位器
9.3 把嵌入式软件加入到目标系统中
本章总结
第10章 调试技术
10.1 在宿主机上进行测试
10.2 指令集模拟器
10.3 assert宏
10.4 使用库工具
本章总结
习题
第11章 一个实例系统
11.1 程序是做什么用的
11.2 程序运行的环境
11.3 源代码指南
11.4 源代码
本章总结

网友D:
时间触发嵌入式系统设计模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 时间触发嵌入式系统设计模式 783页 高清书签版 ◆〓

哈哈哈

嵌入式系统软件教程(附光盘1张)
[美] 西蒙 著,陈向群 等 译

这本有PDF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哈哈哈

嵌入式系统软件教程(附光盘1张)

这个没有.

网友E:
  如附件所示,时间触发嵌入式是个不错的选择,可惜一般厂家的外围驱动很少是基于该模式的!

时间触发混合Cpp

时间触发混合Cpp

楼主:
怎么上啊

网友F:
直接上操作系统
让系统给你调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是只能看明白这些。不限于这个程序,有没有关于系统调度的讲解资料,想研究一下, ...

具体到具体操作系统的原理的话你可以看下<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 μc/os-iii>里面讲解的还是很多的。<操作系统之哲学原理>这本书还是很不错的,操作系统的各种原理都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具体到具体操作系统的原理的话你可以看下里面讲解的还是很多的。这本书还是很不错的,操作系统的各种原理 ...

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uCOS-II(中文版) 3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