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谁有PWM产生4-20mA的电路

楼主(2018-04-18):
谁有PWM产生4-20mA的电路

网友A:
这个需要PWM经过RC滤波转换成电流的电路,没有现成的

网友B:
我这边用的就是这种

网友C:
给个基本电路,未经实践,仅供参考。
这个电路肯定可以实现楼主的要求:“PWM产生4-20mA的电路”。
至于指标,要看具体需求了。

@luzhch :没有0V,这是“用PWM产生4-20mA”,0~3.3V的PWM,18.18%占空比的PWM可以得到4mA输出
@luzhch :没有0V,这是“用PWM产生4-20mA”,0~3.3V的PWM,18.18%占空比的PWM可以得到4mA输出
@luzhch :18.18%占空比的PWM
0V时,4mA咋出来的?
看到一个和你这个类似,不过是高侧电流检测的,咱这个是低侧电流检测,还有就是Q1和Q2是并联的

网友D:
楼猪是不是要 做成输入为低时,输出4mA,  输入高时输出20mA, 这样的恒流源 ??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给个基本电路,未经实践,仅供参考。
这个电路肯定可以实现楼主的要求:“PWM产生4-20mA的电路”。
至于指 ...

恒流源电路

楼主:
这个图的358为什么不能接地呢

楼主:
LM358为什么不能接地,接地输出的毫安信号不对,不线性,接-5V就没事,谁给指教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个基本电路,未经实践,仅供参考。
这个电路肯定可以实现楼主的要求:“PWM产生4-20mA的电路”。
至于指 ...

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给个基本电路,未经实践,仅供参考。
这个电路肯定可以实现楼主的要求:“PWM产生4-20mA的电路”。
至于指 ...

C3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G:
C:\Users\renmq\Pictures\Saved Pictures

网友H(2025-01-09):
RC滤波就好了呀

网友I(2025-03-18):
可以试一下上海客益电子的GP210,这个芯片外围简洁,无需滤波

网友J:
科杰迅的K12-PA和K12-PA-L模组都可以实现,价格也不贵。
模组不需要加外围电路了,很简单。

网友K(2025-04-18):
我这里有一份基于STM32的PWM产生4-20mA电流的电路图,需要的话我可以发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