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网络变压器的问题

楼主(2018-04-18):
之前看网络变压器是为了不让信号直接耦合,所以打算用一个1:1的网络变压器,淘宝上找了一个但是不确定是不是1:1网络变压器,麻烦帮忙看一下。

这是变压器电路图,型号是YL18-2050S。
谢谢!

网友A(点评):
是 。都写在图纸上了 : 1CT : 1CT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次级后面多出来那部分有什么作用啊

网友B(点评):
回复 楼主: 应该共模电感,用来滤除共模干扰的

楼主:
都没人啊

网友C:
1.是1:1的,网络变压器一般都是1:1的。
2.网络变压器1脚一般是次级(接PHY芯片那一侧)。具体你得看看。你这个网络变压器我保证1脚这一侧才是次级。
3.多出的共模电感的作用,就是普通共模电感的作用。
4.友情提示下,注意下你的PHY芯片是电流驱动还是电压驱动,网络变压器的配置会有不同。
5.楼上提到了POE网络变压器,这个有专门的变压器。内部原理图和普通的一样,可能在电气隔离,变压器铜丝半径等方面有优化。我们之前POE项目,我在实验室用一个普通的网络变压器当POE网络变压器也可以用。当然量产还是用的POE网络变压器。
6.网络变压器最好用PHY芯片推荐的型号,避免出现乱七八糟的问题。出了问题,靠着扎实的技术分析出来和虽然**一样复制粘贴但是不出问题,你猜老板更喜欢那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是1:1的,网络变压器一般都是1:1的。
2.网络变压器1脚一般是次级(接PHY芯片那一侧)。具体你得看看。你 ...

好的 多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是1:1的,网络变压器一般都是1:1的。
2.网络变压器1脚一般是次级(接PHY芯片那一侧)。具体你得看看。你 ...

请教大神: 为啥有的网络变压器,共模电感  的位置 是 这样的? 如图所示。哪一种才是正确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教大神: 为啥有的网络变压器,共模电感  的位置 是 这样的? 如图所示。哪一种才是正确的?
...

都是对的呀,根据你的需求选型啊。还是看你用哪个phy,看看phy芯片的参考设计,比较稳妥。共模电感加在哪抗干扰能力强这个应该做网络变压器的工程师比较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