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IC33E内部运放配置

楼主(2018-04-18):
有哪位仁兄用过PIC内部运放,我配置完为什么负反馈没有放大功能。硬件设计上运放正向端信号输入,负反馈1K与16K电阻组成17倍放大,内部连接AD.但是AD采集始终为零。并且输入电压被拉低为0.
我把正向接地,然后信号从负向接入。当输入电压提高到4v左右时才才有AD值。不知道与外部电路设计有无关系。哪位帮帮忙。

TRISAbits.TRISA1  = 1;                          /* Current Sensor0 OA2IN+ */
    TRISBbits.TRISB0  = 1;                                          /* OA2IN- */
    TRISAbits.TRISA0  = 1;                                          /* OA2OUT */
    ANSELAbits.ANSA0 = 1;
    ANSELAbits.ANSA1 = 1;
    ANSELBbits.ANSB0 = 1;
    /* OP AMP Resource--------------------------------------------------------*/
    CMSTAT = 0x8000;
    CM2CON = 0X8400;

    CM2FLTR = 0;
    //CVR1CON = 0x00a4;
    CVR1CON = 0x00a0;                      /* 这里参考电压设置成很多方案,都无效 */
    CVR2CON = 0;
    CVR2CONbits.VREFSEL=1;

  ......

   AD1CSSHbits.CSS25 = 1;                    /* Select Sample Port OA2OUT AN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