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佬FPGA实现100Mbps数据传输的问题

楼主(2018-04-18):
项目需要基于FPGA用网线进行100Mbps速度的数据传输,协议是自定义的。现在刚开始实验,我想直接试一下FPGA最小系统,网络变压器,RJ45,然后通过网线通到另一块相同的板上,先实现最简单的数据通信,看能达到多快的速度。

因为是实验阶段,不打算画PCB,已经有一块最小系统板,想在洞洞板上接上网络变压器和RJ45,然后和最小系统板连接。
关键是不知道采用什么样的连接方式,杜邦线应该是达不到这个速度,如果直接用公母的接口接上可以吗,或者有什么别的方法呢?
谢谢各位!

@1109497374 :最小系统板上基本没有专门接出来的网线端口,主要是这个端口什么也不用接,直接经过变压器接在FPGA上,所以感觉要自己做一个单独的
再买一块最小系统板,然后网线互连。哈哈

楼主:
大概是这样,打问号的部分不知道用什么连接不影响传输

网友A:
要用phy芯片的。网线走的模拟差分信号的。这个东西我们项目中做过的

这个不是距离的问题,必须用phy吧。10M和100M就是25M
对了 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100Mbps 的速度 MII接口时钟只有25M呢
我现在只需要近距离的传输,10几米左右。

网友B:
别用FPGA了,赶紧换方案吧,很快就买不到国外的FPGA了

川普目前还只对中芯采取制裁吧
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别用FPGA了,赶紧换方案吧,很快就买不到国外的FPGA了

我们公司用的TI F28335,xilinx spartan6,actel a3p125难道都买不到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们公司用的TI F28335,xilinx spartan6,actel a3p125难道都买不到啦

等着吧,如果中国不向美国认怂,不让美国随便剪羊毛,超不过半年,你就什么芯片都买不到了。特朗普是美国近50年来最具有战略眼光的总统,却成了国人口中的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