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算放大器

楼主(2018-04-18):
各位大佬,有谁知道运放输出电压随着频率升高而降低是啥原因,以及该如何解决吗?

网友A:
对于单极点响应的实际运放,开环增益以-20dB/十倍频程下降,而不是理想运放的开环增益无穷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单极点响应的实际运放,开环增益以-20dB/十倍频程下降,而不是理想运放的开环增益无穷大。 ...

好的,非常感谢,那是不是当频率增大时,只有通过调节放大倍数也就是反馈电阻才能使其来输出固定的电压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那是不是当频率增大时,只有通过调节放大倍数也就是反馈电阻才能使其来输出固定的电压值 ...

当然不行的,增益越大,要求的增益带宽积就越大,在运放的GBP固定下,增益误差会更大。
这里要换用GBP更大的运放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不行的,增益越大,要求的增益带宽积就越大,在运放的GBP固定下,增益误差会更大。
这里要换用GBP更 ...

PA85,在1MHz处,增益为100,可是我用PA85焊了一个放大20倍的电路,输出信号到140KHz的时候,增益已经开始衰减了,到300KHz的时候衰减了近一半也就是只有10倍多了,这是为啥?

网友C:
还要注意压摆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要注意压摆率。

可是看手册上压摆率也跟得上,难道是器件本身的原因?

电路实际输出幅度多少电压?手册表明压摆率又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PA85,在1MHz处,增益为100,可是我用PA85焊了一个放大20倍的电路,输出信号到140KHz的时候,增益已经开始 ...

看开环增益随频率变化的曲线也差不多啊,还跟你的负载电容,压摆率等等有关。看图中的红色横线,理论上放大20倍时,频率可以达到200~300KHz。

楼主:
引用 楼主:
可是看手册上压摆率也跟得上,难道是器件本身的原因?

压摆率是1000V/us,我测试时候的供电电压是正负24V,输入信号为1Vpp,放大20倍,结果示波器显示当频率为140KHz时,输出电压峰峰值为17V左右,当频率为300KHz时,输出电压峰峰值为13V左右,我算着压摆率和增益带宽积是足够的。

各位大佬,非常感谢,我感觉可能是供电电压比较低,导致最终能够输出的电压受限制,从而输出不了固定倍数的电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开环增益随频率变化的曲线也差不多啊,还跟你的负载电容,压摆率等等有关。看图中的红色横线,理论上放 ...

非常感谢,有可能是供电电源较低,在频率上升时,我没有注意到输出电压也会受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