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敲击GND干扰CPU死掉

楼主(2018-04-18):
CPU, CD, LCD, spi, pi

SPI DMA刷屏幕 最高速刷图片过程 用镊子敲击地线LCD死掉 屏幕SPI 低速刷屏 就没事
敲击的LCD的GND 主板和LCD的GND用线路焊接的
CPU运行正常 LCD死掉了 CPU 其他功能正常
主板SPI接口有做ESD保护 LCD电源3.3V 主板直接提供 LCD是否也需要做保护
CPU 3.3v 是不是应该做ESD保护 还是加大电源电容
敲击GND 这种干扰属于那种 怎样防止干扰合适

楼主:
屏幕是9341-SPI接口 这个接口线路简单点

楼主:
刚刚测试了一下 打火机 打火那个东西 打在LCD-SPI线路上 就一下 LCD直接死掉 SPI-IO没事 打在GND上面4-5次LCD 死掉 10次 MCU死掉 这都啥情况 静电应该会比这打火机还厉害吧 我改怎么做保护那 请大神指导 谢谢!!!

网友A:
有点不明白,如果你一直在刷新LCD 的话, 就算ESD 让LCD 显示乱码了,那重刷就会显示正常啊!

楼主:
LCD 死机后 需要初始化 才可以正常 我是上电初始化 程序中在没有初始化过 除非 每次显示前初始化一次 干扰可能就不怕了 但是那样好慢 显示效果不理想 还有干扰为题还是存在 会不稳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LCD 死机后 需要初始化 才可以正常 我是上电初始化 程序中在没有初始化过 除非 每次显示前初始化一次 干扰 ...

ESD 保护要做,电子方面,机械方面都要做. 但不一定能做到很完美,LCD 死掉 后这个状态MCU能检测到么?如果能检测到就软件就可以做补救.

楼主:
引用 网友A:
ESD 保护要做,电子方面,机械方面都要做. 但不一定能做到很完美,LCD 死掉 后这个状态MCU能检测到么?如果能 ...

感谢您的回复 !!!
读取状态 复位LCD 作为备用方法 谢谢!!

网友B:
你这和敲没啥关系吧,实际是静电测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和敲没啥关系吧,实际是静电测试吧

嗯 你说的对 感谢回复
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处理这个问题

楼主:
刚才又测试了 电源3.3V增加 TVS 和ESD 二极管  效果不明显 STM32 LCD 都死  打火机 攻击的方位主要是GND  板子有光藕 发现光耦也抵挡不住 打火机的电火花  光耦是共地可能还是通过GND传导的

网友C:
静电干扰的确非常让人头疼,加防护的话作用不是太大,有点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静电干扰的确非常让人头疼,加防护的话作用不是太大,有点棘手

是不是 一般的板子都经不起 打火机对GND打火测试 以前基本没测试过 这次测试了一下 心里没底了 这样的板子使用会不会出现问题 感谢回复 !!!!

网友C:
如果220供电的设备,可以外壳接大地,这种抗干扰措施是非常有效的,打火测试这个没实验过,但是静电干扰还真不好防护

网友D:
打火机这个不是静电(ESD)了 是属于浪涌(EOS),浪涌跟静电防护是不一样。  另外你有没有用专业设备测试过静电和浪涌。  我们公司是专业做防护器件的,在深圳有实验室,如果离的近的话可以来我们公司测试一下,公司也有专业的FAE帮忙整改!

网友E:
打火机放电新的有15KV,ESD只要求4-6K,差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打火机放电新的有15KV,ESD只要求4-6K,差很多

ok 原来是电压高了 感谢!!!

网友F:
可能是人体ESD的影响,如果电源用的是带Y电容的ACDC且未良好接大地,那人体回路的引入造成接地瞬间放电也是个原因。

网友G(2020-03-05):
能请教下,最终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吗,谢谢。

网友H:
老铁子也被挖出来了

网友I:
典型标题党,论敲击gnd与静电esd防护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