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静电方案

楼主(2018-04-18):
(无正文)

网友A:
装好外壳 打外壳和连接器的
你是直接裸板打G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好外壳 打外壳和连接器的
你是直接裸板打GND?

是4k 接触,外壳是胶的

网友A:
你电源端和连接器端有没有放ESD器件?

网友B:
重点检查电源、时钟部分的ESD防护设计,如果有开放总线也必须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电源端和连接器端有没有放ESD器件?

其他所有端口都有加esd。
电源端没有放,如果要放,放哪个位置呢?
现在是打db9的梯形金属框有问题,金属框是接到GND的。

网友A:
这个最好原理图 PCB 放来看看

网友C:
你的板子有完整的地平面吗,没有的话加再多的防护器件也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板子有完整的地平面吗,没有的话加再多的防护器件也没有用

是6层板,有一层GND,上层和6层都放满元件了

网友D:
增加一层 EP 大地作为金属外壳对脉冲能量进行吸收

把 GND 用 xxx 元件与 EP 连接

EP 大地

网友D:
说明一下,

静电防护用的是泄放的方法。。。。 导电能力的材料进行短路放电吸收, 比如 1M欧以内的电阻材料层

你这个属于脉冲的范围了

网友E:
我也是同样问题 火花到GND 死机 端口都有ESD 电源用的TVS+压敏 怎么处理

网友F(2019-01-14):
期待解决办法,同问

网友G:
一个设备是金属(铝)外壳,并且金属外壳不接大地(壳的外表面喷了较厚的绝缘漆),金属外壳内表面与PCB的地还是接在一起了,这种情况的设备静电怎么整改??

网友H:
产品静电一般是地线的问题,还有就是一些防护器件。我们是原厂,免费提供整改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