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加的1M电阻作用

楼主(2018-04-18):
是负反馈稳定的作用吗?

网友A:
这样可以让阻抗变化小一点,震荡比较稳定,现在用的少了,在单片机电路中用的不多,在一些视频转换芯片中加1M电阻的较多

楼主:
网上说相当于在放大器的输出输入加的负反馈电阻,正确吗?

正确。增加稳定性。

楼主:
网上说相当于在放大器的输出输入加的负反馈电阻,正确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网上说相当于在放大器的输出输入加的负反馈电阻,正确吗?

正确。

楼主:
是不是所有任何形式的振荡器都加有负反馈电阻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所有任何形式的振荡器都加有负反馈电阻的?

不是。

网友C:
楼上都错了,是正反馈,更易起震

对交流来说是正反馈,是由电容决定,直流是负反馈,稳定工作点用。
错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上都错了,是正反馈,更易起震

是负反馈,增加稳定性。也就是说即使温度变化,加电阻(并联1MR电阻,串联100R的电阻)可减少振荡器的频率偏移。但并联电阻不能太小,串联电阻不能太大。否则,在温度较低的情况下不易起振。
电阻R1增加X1正反馈的阻尼;R2无论交流直流都是负反馈。X1才是正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