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PIC核OTP系列] HC-PM18烧写问题

楼主(2018-04-18):
在利用HC-PM18烧写器对HC18P111L单片机进行烧写的时候,发现总是弹出一个提示框
不知道谁遇到同样的问题,分享一下解决方案,谢谢

网友A:
你看看串口驱动是不是已经安装了?

网友B:
驱动没有安装好

网友C:
1、查看设备驱动是否安装。
2、查看电脑的USB口是否存在问题。
3、看看是不是USB线坏了。
4、最后怀疑是不是烧录器坏了。

网友D:
仔细对照官方的手册,多看几遍,他对电源等的供电要求比较严格。

网友E:
招代理帮你远程解决,一般是配置问题引起的。或者接线引起的

网友F(2019-06-19):
驱动问题

网友G:
数码管显示PC,才是下载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