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控制卡报警感温线断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8-04-19):
猜不到,建议上传电路图看看

楼主:
只有板子没有电路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有板子没有电路图

这是什么板子?如果是什么家电产品的板子,大部分维修都是直接换板子的。板级维修费时费力性价比不高

网友B:
报温感断线
那就是温度读不到咯,
重点查温度探头 和相关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