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容抗怎么测试?

楼主(2018-04-19):
大家好:
     有一个压电传感器,卖家说是容抗原理,建议电路加跟随。别的也不知道。我对模拟电路也不懂,所以求指点一下电路应该怎么搭建?我本来看手册写着最大多少欧,最小多少欧一类的,就想把它当电阻,串了一个电阻做分压,然后测电压。可是用示波器虽然能看出变化,但是同样的电路每次测试现象总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是我用法不对,求指教

网友A:
串了电阻作分压, 可以看到波形, 很好, 说明传感器电路没有问题.
  卖家让你加跟随, 你加了吗??  是运放做的跟随驱动器吗? 是否需要加电压放大才能给后级电路?

网友B:
不是有专业的测量方法, 电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