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猿的福利,你懂得!

楼主(2018-04-19):
        近年以来,电子产品带显示屏的越来越多,这样更能体现电子产品的人机对话功能。常见的显示屏分为三类:数码管、段码液晶屏(笔段式液晶屏)、点阵屏,而段码液晶屏的应用比重越来越高,相对于其他两种,在显示对比度、科技感、成本上更具有优势。
       那么有了显示屏,怎么跟MCU来通讯?这也是不少刚接触这块的程序猿的痛点。今天小编以段码液晶屏为例,分享一个demo程序。
       因为手边只有HT1621,所以就用这个了。
       硬件连接:单片机使用stm8s103k32脚芯片,来驱动HT1621B显示LCD
   1)单片机与HT1621之间只需连接3根线:CS,WR,DATA
   2HT1621VCvlcd都直接连接的5V电源。
   3ht1621LCD之间需要把com0~com3,seg0-seg15都对应连接起来。
   软件部分:
    #include "stm8s.h"
    #include "STM8S103k.h"
    #define BIAS   0x52            //0b1000 0101 0010  1/3duty 4com
    #define SYSDIS 0X00           //0b1000 0000 0000  关振系统荡器和LCD偏压发生器
    #define SYSEN  0X02           //0b1000 0000 0010 打开系统 振荡器
#define LCDOFF 0X04           //0b1000 0000 0100  LCD偏压
#define LCDON  0X06           //0b1000 0000 0110  打开LCD偏 压
    #define XTAL   0x28           //0b1000 0010 1000 外部接时钟
    #define RC256  0X30           //0b1000 0011 0000  内部时钟RC256K
    #define TONEON  0X12           //0b1000 0001 0010  打开声音 输出
    #define TONEOFF 0X10           //0b1000 0001 0000 关闭声音输出
    #define WDTDIS  0X0A        //0b1000 0000 1010  禁止看门狗
    #define TONE_4K 0x80        //4k声音输出频率
    #define TONE_2K 0xC0
    //HT1621控制位(液晶模块接口定义,根据自已的需要更改)
    _Bool PB_ODR_ODR7 @PB_ODR:7;//CS
    _Bool PB_ODR_ODR5 @PB_ODR:5;//WR
    _Bool PB_ODR_ODR6 @PB_ODR:6;//DATA
    #define CLS_HT_WR     PB_ODR_ODR5 = 0   //拉低
    #define SET_HT_WR     PB_ODR_ODR5 = 1   //拉高
    #define CLS_HT_CS     PB_ODR_ODR7 = 0   //拉低
    #define SET_HT_CS     PB_ODR_ODR7 = 1   //拉高
#define SET_HT_DAT    PB_ODR_ODR6 = 1      //数据位
    #define CLS_HT_DAT    PB_ODR_ODR6 = 0      //数据位
    //-----------------------------------------------------------------------------------------
    //函数名称:Delay()
    //功 能:延时子程序
    //-----------------------------------------------------------------------------------------
    void Delay(uchar us) //5,7,9
    {
     while(--us);
    }
    //-----------------------------------------------------------------------------------------
    //函数名称:DelayMS()
    //功 能:延时子程序
//-----------------------------------------------------------------------------------------
    void DelayMS(uint iMs)
    {
     uint i,j;
     for(i=0;i
     for(j=0;j<65;j++)
     {
      Delay(1);
     }
    }
    void port_init(void)
    {
     PB_DDR = 0xFF;//0x80;
     PB_CR1 = 0xFF;//0x80;
     PB_CR2 = 0x00;
//PD_DDR = 0x1c;
     //PD_CR1 = 0x1c;
     //PD_CR2 = 0x0;
     PE_DDR= 0x20;//PE5---output
     PE_CR1= 0x20;
     PE_CR2=0x00;
    }
    //-----------------------------------------------------------------------------------------
    //函数名称:Ht1621Wr_Data()
    //功 能:写数据函数,cnt为传送数据位数,数据传送为低位在前
    //-----------------------------------------------------------------------------------------
    void Ht1621Wr_Data(uchar Data,uchar cnt)
    {
     uchar i;
     for (i=0;i
{
       CLS_HT_WR;
       DelayMS(3);
      if((Data & 0x80)==0x80)
      {
         SET_HT_DAT;
      }
      else
      {
         CLS_HT_DAT;
      }
      SET_HT_WR;
      DelayMS(3);
      Data<<=1;
     }
    }
    //-----------------------------------------------------------------------------------------
//函数名称:void Ht1621WrOneData(uchar Addr,uchar Data)
    //功能描述: HT1621在指定地址写入数据函数
    //参数说明:Addr为写入初始地址,Data为写入数据
    //说 明:因为HT1621的数据位4位,所以实际写入数据为参数的后4
    //-----------------------------------------------------------------------------------------
    void Ht1621WrOneData(uchar Addr,uchar Data)
    {
     CLS_HT_CS;
     DelayMS(1);
     Ht1621Wr_Data(0xa0,3); //写入数据标志101
     Ht1621Wr_Data(Addr<<2,6); //写入地址数据
     Ht1621Wr_Data(Data<<4,4); //写入数据
     SET_HT_CS;//
}
    //-----------------------------------------------------------------------------------------
    //函数名称:void Ht1621WrOneNum(uchar Addr,uchar Num)
    //功能描述: HT1621在指定地址写入一个数字(0-9)函数
    //参数说明:Addr为写入初始地址,Num为写入数据
    //说 明:因为HT1621的数据位4位,所以实际写入数据为参数的后4
    //-----------------------------------------------------------------------------------------
    void Ht1621WrOneNum(uchar Addr,uchar num)
    {
     CLS_HT_CS;//HT1621_CS=0;
     Ht1621Wr_Data(0xa0,3); //写入数据标志101
     Ht1621Wr_Data(Addr<<2,6); //写入地址数据
     Ht1621Wr_Data(num,8);//写一个完整的数。就是连续写两个数。
     SET_HT_CS;//
}
    //-----------------------------------------------------------------------------------------
    //函数名称:void Ht1621WrAllData()
    //功能描述: HT1621连续写入方式函数
    //说 明:HT1621的数据位4位,此处每次数据为8位,写入数据总数按8位计算
    //-----------------------------------------------------------------------------------------
    void Ht1621WrAllData(void)
    {
     uchar i;
     CLS_HT_CS;//
     Ht1621Wr_Data(0xa0,3); //写入数据标志101
     Ht1621Wr_Data(0x00<<2,6); //写入地址数据
     for (i=0;i<16;i++)
     {
      Ht1621Wr_Data(0x00,8);//0x00,8); //写入数据
}
     SET_HT_CS;//
    }
    //-----------------------------------------------------------------------------------------
    //函数名称:void Ht1621WrCmd(uchar Cmd)
    //功能描述: HT1621命令写入函数
    //参数说明:Cmd为写入命令数据
    //说 明:写入命令标识位100
    //-----------------------------------------------------------------------------------------
    void Ht1621WrCmd(uchar Cmd)
    {
     CLS_HT_CS;//HT1621_CS=0;
     DelayMS(1);
Ht1621Wr_Data(0x80,4); //写入命令标志100
     Ht1621Wr_Data(Cmd,8); //写入命令数据
     SET_HT_CS;//HT1621_CS=1;
    }
    //-----------------------------------------------------------------------------------------
    //函数名称:void Ht1621_Init(void)
    //功能描述: HT1621初始化
    //说 明:初始化后,液晶屏所有字段均显示
    //-----------------------------------------------------------------------------------------
    void Ht1621_Init(void)
    {
     SET_HT_CS;//HT1621_CS=1;
     SET_HT_WR;//HT1621_WR=1;
     SET_HT_DAT;//HT1621_DAT=1;
     DelayMS(20); //延时使LCD工作电压稳定
     Ht1621WrCmd(BIAS);
     Ht1621WrCmd(RC256); //使用内部振荡器
     Ht1621WrCmd(SYSDIS);
Ht1621WrCmd(WDTDIS);
     Ht1621WrCmd(SYSEN);
     Ht1621WrCmd(LCDON);
     DelayMS(20); //延时一段时间
     Ht1621WrAllData();
    }
    void main()
    {
      uchar i=0x1d;
      CLK_ICKR |= 0x01;       //打开内部高速RC
      //CLK_CKDIVR = 0x1B;  //fcpu=2M fmaster=2/8=0.25M
      //CLK_CKDIVR = 0x1a;  //fcpu=2M fmaster=2/4=0.5M//可以工作
      CLK_CKDIVR = 0x18;  //fcpu=2M fmaster=2/1=2M //可以工作
      port_init();
      Ht1621_Init(); //上电初始化LCD
      while(1)
     {

      if(i%2)
{
       Ht1621WrOneNum(1,0x06);//1
      Ht1621WrOneNum(3,0xe3);//2
      Ht1621WrOneNum(5,0xa7);//3
      Ht1621WrOneNum(7,0x36);//4
      Ht1621WrOneNum(9,0xb5);//5

      }
      else
      {
        Ht1621WrOneNum(1,0xf5);//6
       Ht1621WrOneNum(3,0x07);//7
       Ht1621WrOneNum(5,0xf7);//8
       Ht1621WrOneNum(7,0xb7);//9
       Ht1621WrOneNum(9,0xd7);//0
}
      i=i-1;
      if(i==0x01)
      {
       i = 0x21;
      }
      //PE_ODR=PE_ODR^0x20;

      DelayMS(200);

     }
    }
     另外,有不少程序工程师还碰到这样的问题:屏点亮了,但是屏里面的内容显示不清楚(鬼影、字淡)。这种问题,大多是屏的偏压比(bias)跟单片机或者驱动芯片的偏压比不匹配所导致,因此,做屏之前或者选芯片之前,要先核对好。

网友A:
VDD和VLCD之间串电阻调节驱动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