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v5.5 Jtag 实时导入dat数据

楼主(2018-04-19):
目前我司使用SEED-XDS560v2 Plus仿真调试C6657自研板子,现在有个功能需要通过在线仿真,将PC端的dat文件实时导入到程序某buf地址内作一个src源输入;

已尝试通过breakpoint中action的‘Read Data from File’来实现这个实时导入功能,但配置成功后并没有如我所愿的导入哪怕1个字节的数据,程序仍然在正常运行,只是处理的都是全0数据,截图为我的Breakpoint Properties配置窗口:

请问下,还有什么方式可以实现我的需求?或者上述方式是否有哪里我使用不当?在线急等,万分感激!

网友A:
使用MATLAB将需要导入的图像转换成DSP能识别格式的二进制(.dat)文件

网友B:
生成时是按照CCS的格式要求的

网友C:
利用指针把load进来的data从内存中读出来

网友D:
利用for循环把数据赋值

网友E:
dat文件是怎么导入进去的

网友F:
将数据做成dat文件后,导入到dsp

网友G:
数据文件变成文本文件才能被ccs正确读进内存

网友H:
通过file-data-load载入.dat文件

网友I:
读取.txt的数据

网友A:
在CCS5.5的Tools-->Load Memory里加载数据

网友J:
CCS可以读取本地文件。

网友B:
在代码里面就可以直接访问这些地址的内容就可以了

网友C:
放进一个另外定义的int型矩阵里。

网友D:
将load进来的数据在程序中

网友E:
在CCS的help里面搜索Data File Formats

网友F:
,直接load 那些数据

网友H:
需要定义.dat文件的起始地址和长度。

网友I:
C程序中有读取.txt中数据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