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阻抗计算

楼主:
4层板,底层要求一根导线为50OHM,地层第二层,中间隔了一个电源层,请问如何使用I9000计算?是否是用图片中的模型计算?,算出来线宽1.2MM,太粗了点,不知道是不是算错了,请各位指点下

网友A(2018-04-19):
这个线宽算正常的。

网友B:
图看不清楚,阻抗线宽度W,和阻抗线和参考层的距离H关系最密切。
W=1.2mm,你这个H是多少?
中间隔电源层?啥意思?阻抗线的参考地,电源层也是参考地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看不清楚,阻抗线宽度W,和阻抗线和参考层的距离H关系最密切。
W=1.2mm,你这个H是多少?
中间隔电源层? ...

也就是说,参考地并不是指的一定是地层吗?只要是相邻的地层或电源层都可以吗?我电源层分隔成三个电源网络。地层是一整块。顶层是需要做阻抗的层,第二层是电源层,第三层是地层,底层是信号。那么我用 I9000 介质高度只要是PP(0.2 MM)就可以了是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参考地并不是指的一定是地层吗?只要是相邻的地层或电源层都可以吗?我电源层分隔成三个电源网 ...

一般情况下,电源层和GND,对于高频是等效的。前提是滤波要好,电源层也是大面积的。
就好比低频的电源、地,是没有交流电位差的,除非你滤波很差。
但是,从信号设计角度看,毕竟会有差别,电源层和地层,在信号线经过的地方,必须是连续的,不能有突变。
至于传输线的阻抗计算,建议还是看看教科书。
特性阻抗,和信号线的分布电感、分布电容有关。是L/C的根号。这个L,就是单位长度信号线的分布电感。这个C,就是单位长度信号线和周围参考地的分布电容,距离近的导体作用最大,距离远的导体,也是有影响的。懂得这个原理,就知道哪些参数对特性阻抗的影响。比如,信号线和参考地近,分布电容大,特性阻抗自然变低。信号线变宽,分布电感变小,分布电容变大,特性阻抗变低。同轴线的特性阻抗可以准确计算,微带线和带状线,只能近似计算。

网友B:
如果你的信号线在表层,只和第二次的距离有关,和第三层的距离无关,分布电容也不可能绕过第二层的。
上面说过,电源层虽然等效地层,但是信号引出板子,插座肯定是接地的,不会接电源,会有一点不连续。
上下二层,只要是大面积的铜皮,对于高频而言,二者的分布电容也足够大,所以认为是等电位的,实际上会稍许差别。

如果表层是信号线,希望第三层是参考地,则信号线附近的第二层,不得有任何导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