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差分口输入电压大于供电电压的影响讨论

楼主(2018-04-19):
现在有一个关于LM2903的应用环境:LM2903供电电压5V,在VIN+输入6V时会不会对芯片造成损坏?我个人觉得严格控制电流可能对芯片寿命影响不大,由于运放内部差分输入端是一对三极管,内部受电流影响大于电压,只要严格控制电流应该不会损坏运放,也会达到自己的效果。
请大家提出自己看法,谢谢!

网友A:
建议去看看器件手册,也可以用电阻分压解决。楼主图中的内电路未必是真实电路,也有可能是简化的等效电路,这个需要更多的信息证明。运放的输入阻抗一般较高,输入电流自然不会有多大,用电阻限流需要较高的阻值,可能会影响到电路的正常工作。应用设计应以器件手册所载参数为准,不要超标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