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029的PWM单次触发模式不工作啊

楼主(2018-04-19):
NUC029的PWM单次触发模式不工作啊

网友A:
单次模式只产生一个周期的PWM信号。

网友A:
是不是产生了你没检测到。你设置为自动重载,是不是可以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次模式只产生一个周期的PWM信号。

知道呀,我用一个按键每按一下重新写入占空比和周期,示波器没检测到任何PWM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产生了你没检测到。你设置为自动重载,是不是可以正常

自动重载PWM可以正常工作,单次触发不行

网友B:
或许你按的慢,这样,你用定时器触发单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许你按的慢,这样,你用定时器触发单次试试。

这和按的快慢没关系吧,示波器一直都接着PWM的输出脚,只要有触发,就会有一个周期的方波信号啊

网友C:
这个就不清楚了,是不是示波器不给力没有补货这个脉冲。

网友D:
还没试过这个模式,一般都是需要连续输出多个的

楼主:
是的,大侠也在用NUC029LAN?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的,大侠也在用NUC029LAN?

网友F:
要么设置不对,要么还是触发条件不到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