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V2.00库 修改成V3.0.1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8-04-19):
先吐槽下底层的库,修改的函数很多都没有对应的。修改完成之后,下载程序运行初步看还是正常的。但是关机重新运行的话就不正常了。最后发现把这两个函数注释掉就正常了,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随机数

随机数

楼主:
后来我把 use MicroLib  前面的√去掉就好了。

网友A:
这两是随机数的呀

网友B:
这个就按照最新的进行设计的

网友C:
你这个是 1X0的库吧,V2.0跟V3.0 函数命名还是有不少区别的。 已经跟10X V2.0版基本统一了函数命名规则了!!

网友D:
估计得从底层开始重新移植了,官方应该出了移植的注意文档的吧。

楼主(点评):
移植注意文档我看看啊

网友E:
这个是随机数函数的,影响内存

网友F:
这是连续使用随机数函数了的

楼主(点评):
不是这样用的吗

楼主:
https://bbs.21ic.com/icview-2504244-1-1.html
又出现了 好像类似的问题,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指点的呢

网友G:
随机数,感觉像是进行校验的,新库增加了校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