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4 这个错误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8-04-19):
符号没有错,总显示这个错误是怎么回事呢?删除只写main也是报错。

网友A:
void SystemInit(void);
漏了分号

网友B:
第一句就漏个分号
提示在main这一行,实际问题发生在上一行

网友C:
有语法错误呀
函数声明要加分号呀

网友D:
打叉的那里缺了个分号。

楼主:
现在成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叉的那里缺了个分号。

看下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id SystemInit(void);
漏了分号

加了还有错·~~看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句就漏个分号
提示在main这一行,实际问题发生在上一行

加了还有错·~~看下图

楼主:
还是一样

网友A:
你有个文件没有加入到项目中
类似于这个文件system_stm32f4xx.c
与芯片类型有关

网友B:
也没加#include “引用的头文件”

网友E:
#include "stdio.h"

void SystemInit(void);
int main()
{
while(1)
{

}
}

网友F:
先好好学学C语言吧,
谁也没功夫一句一句教你。

网友G:
你前面定义的函数找不到实体。

网友G:
你去了前面的那个就可以了。或者后面实现该函数的实体。

网友H:
1楼正解

网友I:
void SystemInit(void);函数未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