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关于AD采集的问题

楼主(2018-04-19):
在ADC采集的时候,采样点和单片机IO之间串接一个10K的电阻,当采样点接地且单片机没有程序的时候用万用表测量单片机IO端的电压为0,但是当该IO配置为模拟输入以后再测就有20几个mv的电压,单片机采集回来的AD值换算后和用万用表测量出来的电压是一样的。这可怎么破。

网友A:
即使做匹配,10k的电阻也有点大吧,这个10K的电阻是干嘛用的,换小点试试。
当采样点接地且单片机没有程序的时候,你不能拿单片机无程序的时候比较,

网友B:
其他IO口有没有高于VCC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即使做匹配,10k的电阻也有点大吧,这个10K的电阻是干嘛用的,换小点试试。
当采样点接地且单片机没有程序 ...

这是个电流采样的电路,负载是帕尔贴。对电流采集精度没什么要求完全是定性判断有没有电流,10K电阻为了保护单片机用的,因为如果10毫欧电阻虚焊或者损坏如果IO直连的话单片机肯定就挂了,限于板子尺寸也没办法用别的方案了(主要是我没有什么占用空间小的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他IO口有没有高于VCC的情况

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个电流采样的电路,负载是帕尔贴。对电流采集精度没什么要求完全是定性判断有没有电流,10K电阻为了 ...

你这个24V负载的电流多大?对地电阻这么小,电流很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24V负载的电流多大?对地电阻这么小,电流很小吗?

电流有5A,采样电阻是2W10毫欧的电阻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流有5A,采样电阻是2W10毫欧的电阻

5A的话,用个小封装的霍尔电流传感器,电流变为电压,这样安全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5A的话,用个小封装的霍尔电流传感器,电流变为电压,这样安全点。

多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