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58

楼主(2018-04-19):
+5V单电源供电,LM358做电压跟随器,能跟随0V吗?
手册行说最低输出0mV,输入0.16V,输出也是0.16V,但有的说输出0.7V,是什么原因呢

xch
LMV358

网友A:
看datasheet截图,当供电电压为VCC时,输出可以达到0~VCC-1.5。但是实际的LM358会有些失调电压,达不到0V,不知道这样的解释对不对。。。坐等解答。

网友B:
358的设计比较特殊,下端有一个下拉电流到负电源,所以理论上在单电源下是可以把输出拉到0V,但是它的电流吸收能力应该有限,能否适合你的电路使用你只能试了才知道

看来你还比较懂

网友C:
怎么可能到0V

网友D:
手册给出了 Vol = 5mV 的数据, 就是说合理的电路是能够达到这么低的电压的

正如  上上楼所说,  需要合适的电路以匹配器件的特殊特性, 得到这样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datasheet截图,当供电电压为VCC时,输出可以达到0~VCC-1.5。但是实际的LM358会有些失调电压,达不到0V, ...

xiex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