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Mbps以太网

楼主(2018-04-19):
100Mbps的以太网为什么MII接口的时钟速度只有25M,还有就是百兆信号在接收端交换机是如何接受的,因为之前楼主基本没接触过以太网,我想到了类似串口的方式,交换机如果对100M的数据进行采样,那就需要很高的时钟频率才可以,所以想问一下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进行的接收

网友A:
高速通訊採樣都不會是倍頻採樣的方式了,類似 PLL (DPLL) 的機制,電路於輸入信號的波形上升 or 下降 edge 鎖相(or both),那麼採集時鐘只需要是同頻率(或者一半頻率)就可以採樣數據了,你所說的 25M 一定還會內部 PLL 倍頻的。

网友B:
25MHz是已经进过串并转换了,4位数据并行,25MHz就够用了。

网友C:
25m 4跟线,同步接口不是正好百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