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GD芯片做电机驱动

楼主(2018-04-19):
最近准备把基于STM32上的电机驱动程序移植到GD32F330上,有人知道该硬件与STM32哪个型号硬件比较接近吗?

网友A:
这个我暂时也没怎注意的,先去查下资料的

网友B:
你想PIN-TO-Pin还是有PWM就可以呢

网友B:
如果PWM就可以的话,那多了去了,你可以根据自己情况来选择,只是改下低层的程序

网友C:
GD32F330这么多型号,这要自己选了,你的STM32是什么型号

网友D:
STM32F030xxxx系列型号

网友E:
我也去查查资料,现在打贸易战了,应该考虑考虑了。

网友F:
GD的价格优势也比STM32的好。

网友G:
这个难度不是很大的

网友H:
这个我现在不清楚的

网友I:
这个注意管脚的不同及相关寄存器的不一样的地方就行

网友J:
好像GD32F330有自己的特色,不会像103那样,会针对ST的兼容pin to pin了。

网友K:
完全兼容的不太容易有的

网友L:
MCU硬件自身的差异还是需要考虑的

网友M(2018-05-28):
GD32F330=GD32F103=STM32F103  可以直接移植

网友N:
GD代理,需要样品或技术支持,请联系我,杨生136868585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