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ESP8266烧固件出错

楼主(2018-04-19):
我用的是esp-wroom-02,flash 2M。
然后我按照《ESP8266快速⼊入⻔门指南》文档1.3节步骤操作。

但是提示错误,这个提示的错误代表什么意思呢?

楼主:
波特率改成115200就下载成功了

——————————————————————————
2018-11-29更新
波特率可以改成921600,速度更快,也可以烧录

网友A:
只要选择好波特率,和固件应该没多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