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Link 连接不上

楼主(2018-04-19):
用keil 下载出现: Flash download failed: Target DLL has been canced

用ICP 下载 ,连接一直检测中,是不是 Nu Link 坏了 ?

网友A:
看看电脑设备管理器里面有没有,驱动安装正确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电脑设备管理器里面有没有,驱动安装正确不。

驱动都可以正确安装,已经用过了,突然就不行,估计下载板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驱动都可以正确安装,已经用过了,突然就不行,估计下载板坏了

换个USB接口试试

网友C:
https://bbs.21ic.com/icview-1055532-1-1.html
参考以上帖子,尝试看是否能修复nulink

网友D:
如果坏了,那在设备管理器就看不到 。

网友E:
你找一下,有人发过修复方法。

网友F:
看看设备管理器里啥情况,如果有感叹号,未识别设备,也可能是晶振坏了。

楼主:
坏了,买了新的

网友G:
新的还好用吧。

网友H:
设备管理器里能看到设备吗,是不是晶振坏了。

网友I:
应该是可以修复的,nu-link没那么脆弱的吧,只要可以找到驱动就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