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诚意请教--用DXP2004如何绘制4层板?

楼主(2018-04-19):
小弟第一次用DXP2004画4层板,中间两个是内层,一个电源+15层,一个地GND层,我是在一个原来两层板的基础上添加这两个内层。操作过程如下:
1.点击“Top Layer”,然后点击两次“Add plane”,生成InternalPlane1与InternalPlane2,将InternalPlane1里面的name改为GND,对应Net name改为GND,得到GND这一个内层;将InternalPlane2里面的name改为+15,对应Net name改为+15,得到+15这一个内层。也就是这个时候得到了两个内电层。然后点击OK,PCB文件自动添加了两个内层,如图1。
2.如果以上不对的话,是不是还要这样处理:接着点击“GND”层,然后点击两次“Add Layer”,生成两个中间层MidLayer1与MidLayer2,夹在GND与+15之间,如图2。
以上操作步骤,那一个才是正确的?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DXP2004没用过,建议楼主使用新软件。AD17四层板添加如图所示,Add 两个  Internal Plane 就OK

网友:
看起来AD17自动添加了中间层

楼主:
用了DXP2004差不多十年了,不习惯用AD呀,太高大上花哨。但是一直没画过4层板,

网友A:
图1正解,plan为电源平面,只能分割,不能走线。midlayer为内部信号层,可走线,可铺铜,与顶层底层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1正解,plan为电源平面,只能分割,不能走线。midlayer为内部信号层,可走线,可铺铜,与顶层底层是一样 ...

非常感谢帮忙解决了偶以上的问题,接着还有一个小请教,如图我的一块PCB,分为三个不同的功能区域A B C,每个区域隔离通过光耦连接。我要在三块区域里面放置不同的电源内层和地内层,即POWER-A/GND-A,POWER-B/GND-B,POWER-C/GND-C。请问如何操作?不胜感激!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帮忙解决了偶以上的问题,接着还有一个小请教,如图我的一块PCB,分为三个不同的功能区域A B C, ...

在电源层,地层放线,将平面分割成三块,每块添加一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