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控制IDWD1020指纹识别模块程序

楼主(2018-04-19):
请教大师们,mcu控制IDWD1020指纹识别模块程序怎么写啊,谢谢

网友A:
这个我没用过,一般是看看有没有给的例程,自己进行移植。建议楼主去这个版块看看https://bbs.21ic.com/iclist-1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没用过,一般是看看有没有给的例程,自己进行移植。建议楼主去这个版块看看https://bbs.21ic.com/icli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