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AD技巧1:AD常用快捷键推荐

楼主(2018-04-19):
在画板子的时候,使用快捷键会提高工作效率,推荐一些常用的,非常实用

楼主:
第一个:Q,mil和mm单位切换

T+E补泪滴

楼主:
第2个:N,显示隐藏鼠线

楼主:
第3个:shift + S.多层或单层显示,这个最常用

楼主:
欢迎大家补充非常实用的快捷键

楼主:
走线的时候按小键盘的 * 键,快速打过孔换层

网友A:
对齐的操作可以让板子看起来整齐:

shift +ctrl+l左对齐

shift +ctrl+r右对齐

shift +ctrl+h水平分布

shift +ctrl+t顶部对齐

shift +ctrl+B底部对其

shift +ctrl+V垂直分布

shift +ctrl+D对齐栅格

shift+S单层跟多层显示切换

shift+w快速修改线宽

shift+r 在布线时躲闪

shift+空格  走线的角度

ctrl+M 测距

ctrl+    Q 设置元器件参数时工英制切换

j后c 查找元器件

在布线时自动完成一根布线:布线时按ctrl

shift+ctrl+滚轮:快速放置过孔

+,-,分别切换层。

学习了~
很棒,给你加鸡腿

楼主(2018-06-01):
T+V+G,将外形转换为铺铜,铺铜用这个很方便,不用手工拉了

网友B(2018-08-26):
P+P ,放置焊盘
P+L  ,画丝印

网友C:
CTRL+F在原理图里同快速查找元器件
J,C在PCB里面快速查的元件s\

网友D:
我也是逼着自己记住啊!

网友E:
大神们都 教授级别了

网友C:
"3" PCB显示3D  "V+B" 顶层和底层切换

网友F(2018-10-17):
切换走线模式是哪个?记得以前是shift+空格   现在不可以用了

网友G(2018-12-11):
引用 网友F:
切换走线模式是哪个?记得以前是shift+空格   现在不可以用了

你这是输入法的问题吧

网友H:
D  S  D  快速由选择好的外框 生成对应的板子形状

网友H:
M+I 切换元器件 顶层 底层显示

网友I(2019-01-16):
G:循环切换捕捉网格设置

网友J:
我只用123456789,快捷键

网友I:
G:网格尺寸切换

网友K(2019-03-20):
M+G 可更改铜的形状,按P+T在布线状态下,按Shift+A可直接进行蛇线走线

网友L:
都是高手,受教了!

网友M:
绘制元件原理图时,P+P,放置引脚。
绘制原理图模式下P+B,放置总线

网友N:
我量尺寸,经常用到R+M

pcb打样

线路板定做哟

网友O(2019-05-09):
原理图上快速对应到快速布局:T+S+I+L

网友P(2019-06-11):
ctrl+d视图配置

网友Q(2019-10-09):
都是高手。

网友Q(2019-12-07):
我想问下覆铜形状怎么调整?而且边缘有重叠的形状?为啥?

网友R(2020-05-29):
感谢诸位分享,涨知识了。

网友S(2020-11-23):
引用 网友F:
切换走线模式是哪个?记得以前是shift+空格   现在不可以用了

AD20是变为ctrl+shift+空格

网友T:
AD18测量尺寸后,怎么清除测量尺寸的显示呢

网友U(2021-04-24):
谢谢大师们的经验分享!!!的确,是好东西啊

网友V:
快捷键自定义才快。

网友L:
引用 网友T:
AD18测量尺寸后,怎么清除测量尺寸的显示呢

按Shift+C就可以清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