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勇敢的芯伴你玩转Altera FPGA62:基于PLL分频计数的LED闪烁..

楼主(2018-04-19):
勇敢的芯伴你玩转Altera FPGA连载62基于PLL分频计数的LED闪烁实例
特权同学,版权所有
配套例程和更多资料下载链接:
http://pan.baidu.com/s/1i5LMUUD
如图8.17所示,本实例将用到FPGA内部的PLL资源,输入FPGA引脚上的25MHz时钟,配置PLL使其输出4路分别为12.5MHz、25MHz、50MHz和100MHz的时钟信号,这4路时钟信号又分别驱动4个不同位宽的计数器不停的计数工作,这些计数器的最高位最终输出用于控制4个不同的LED亮灭。由于这4个时钟频率都有一定的倍数关系,所以我们也很容易通过调整合理的计数器位宽,达到4个LED闪烁一致的控制。
图8.17 基于PLL分频计数的LED闪烁功能框图
cy4.v模块代码解析
         先来看cy4.v模块的代码,它是工程的顶层模块,主要做接口定义和模块例化,一般不会在这个模块中做任何的具体逻辑设计。
         首先是接口部分,只有时钟、复位和8个LED信号。
module cy4(
            input ext_clk_25m, //外部输入25MHz时钟信号
            input ext_rst_n,   //外部输入复位信号,低电平有效
            output[7:0] led    //8个LED指示灯接口
        );
         接着这里申明5个wire类型的信号,所有在不同模块间接口的信号,在它们的上级模块中都必须定义为wire类型,这里有4个不同频率的时钟以及由PLL的lock信号引出的复位信号sys_rst_n。
wire clk_12m5;  //PLL输出12.5MHz时钟
wire clk_25m;   //PLL输出25MHz时钟
wire clk_50m;   //PLL输出50MHz时钟
wire clk_100m;  //PLL输出100MHz时钟
wire sys_rst_n; //PLL输出的locked信号,作为FPGA内部的复位信号,低电平复位,高电平正常工作
    PLL是我们配置的IP核模块,它需要在我们的代码中例化,如下所示。
//-------------------------------------
//PLL例化
pll_controller  pll_controller_inst (
    .areset ( !ext_rst_n ),
    .inclk0 ( ext_clk_25m ),
    .c0 ( clk_12m5 ),
    .c1 ( clk_25m ),
    .c2 ( clk_50m ),
    .c3 ( clk_100m ),
    .locked ( sys_rst_n )
    );
    最后4个LED闪烁控制模块的例化,它们的源码都是led_controller.v模块,但它们的名称不一样,分别为uut_led_controller_clk12m5、uut_led_controller_clk25m、uut_led_controller_clk50m、uut_led_controller_clk100m。这样的定义方式最终实现效果不同于软件的函数调用,软件的函数调用只有一个函数,分时复用;而FPGA的这种代码例化却会实现4个完全一样的硬件逻辑。当然了,这4个模块还略有不同,就是两个名称中间的“#(n)”,n有23、24、25和26,这个是输入到led_controller.v模块的一个参数,大家别急,后面我们马上就会提到它。
//-------------------------------------
//12.5MHz时钟进行分频闪烁,计数器为23位
led_controller  #(23)       uut_led_controller_clk12m5(
                               .clk(clk_12m5),    //时钟信号
                               .rst_n(sys_rst_n), //复位信号,低电平有效
                               .sled(led[0])      //LED指示灯接口
                           );
//-------------------------------------
//25MHz时钟进行分频闪烁,计数器为24位
led_controller  #(24)       uut_led_controller_clk25m(
                               .clk(clk_25m),     //时钟信号
                               .rst_n(sys_rst_n), //复位信号,低电平有效
                               .sled(led[1])      //LED指示灯接口
                           );

//-------------------------------------
//25MHz时钟进行分频闪烁,计数器为25位
led_controller  #(25)       uut_led_controller_clk50m(
                               .clk(clk_50m),     //时钟信号
                               .rst_n(sys_rst_n), //复位信号,低电平有效
                               .sled(led[2])      //LED指示灯接口
                           );

//-------------------------------------
//25MHz时钟进行分频闪烁,计数器为26位
led_controller  #(26)       uut_led_controller_clk100m(
                               .clk(clk_100m),    //时钟信号
                               .rst_n(sys_rst_n), //复位信号,低电平有效
                               .sled(led[3])      //LED指示灯接口
                           );
//-------------------------------------
//高4位LED指示灯关闭
assign led[7:4] = 4'b1111;

endmodule
led_controller.v模块代码解析
         led_controller.v模块代码如下,这里重点注意我们上面刚刚提到的输入参数。在代码中,有“parameter CNT_HIGH = 24;”这样的定义,若是例化这个模块的上层接口中不定义“#(n)”,则表示“parameter CNT_HIGH = 24;”语句生效,若是定义的“#(n)”中的n值与代码中定义的24不同,那么以n为最终值。
module led_controller(
            input clk,      //时钟信号
            input rst_n,    //复位信号,低电平有效
            output sled     //LED指示灯接口
        );

parameter CNT_HIGH = 24;   //计数器最高位
//-------------------------------------
reg[(CNT_HIGH-1):0] cnt;       //24位计数器
    //cnt计数器进行循环计数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cnt <= 0;
    else cnt <= cnt+1'b1;
assign sled = cnt[CNT_HIGH-1];
end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