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承接] 求stm32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18-04-19):
价格:100 元
单片机环境:stm32F103VE . 野火stm32F103 指南者
程序要求:控制五台步进电机(步距角为1.8°,两个42,三个57),记号为:1,2,3,4,5。  专门的驱动器(TB6600升级版),PUL,DIR,细分为16.
程序流程:

上电,按下开发板上的K1按钮,整个系统开始运行。

一、步进电机1跟步进电机2 为同时同步运动,电机驱动导程为 4 的丝杠移动1米左右。到达停止。

二、同时,步进电机 3和步进电机 4 为同时同步运动 , 到达一定时间后(步进电机拖动某个物体移动一段距离,这里可以设置一个变量,我自己修改变量控制距离就行了),停止。

三、然后步进电机5 旋转90°。停止。

然后有一个限位开关(定义为开发板上的某个脚,限位开关为常开),触碰限位开关后,上述步骤逆序运行:即:

四、步进电机5 旋转90°复位。停止。

五、

步进电机 3和步进电机 4 为同步运动复位。
六、步进电机1跟步进电机2 同时同步运动 驱动丝杠回到原点。

上面的运动可能与硬件有关,你可以设置变量我自己修改调节。 但前提是上述基本步骤满足,我实物后能动。
注:电机速度控制在每分钟300转左右就行了,但转90°那里,必须慢点。
PS:两台步进电机同步是不是可以用同一个脉冲啊,那就是控制三台,一定要用PUL跟DIR那个控制,不是L298N那种。

网友A:
你好,我们这边可以完成,加QQ1754281889.

网友B:
你好,我做过类似的项目,QQ微信:905933030.

网友C:
做过类似项目,QQ,810890510,如果是同步的可以用一个脉冲方向信号

网友D:
怎么联系你,我在杭州,加我QQ:929484461

网友E(2018-05-26):
家合万事兴,你们在哪里?我这里有项目可以合作。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家合万事兴,你们在哪里?我这里有项目可以合作。

你好,在上海的可以吗?我们做步进电机,直流电机等。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你好,在上海的可以吗?我们做步进电机,直流电机等。

加QQ1754281889.

网友F(2018-07-04):
坐标广州,10余年从业经验,全天候24小时承接单片机软硬件设计项目,QQ:30354808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