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技巧4:AD差分对走线方法

楼主(2018-04-19):
在AD中有时候我们会遇到差分对,比如温度传感器的桥式输出,压力传感器的输出,需要用差分走线的方式提高精度

楼主:
正好我刚学,和大家分享一下方法。首先在design ——class中 建立differential pair classes,就是建立差分类,我建立了两个P和T,add  class就行

楼主:
选择右下角的PCB-PCB,在下拉框里选择differential pair class ,对上一步添加的差分对添加net

楼主:
还可以修改差分对的名称

楼主:
走线的时候选择差分走线,两根线就可以一块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