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基于stm32的锂电池放电试验,

楼主(2018-04-19):
基于stm32的锂电池放电试验,负载分别是三种不同阻值的电阻,通过分别依次控制MOS管的通断来选择不一样的电阻,从而达到不一样的放电电流,依次经历过三种电阻作为一个循环,程序要求当电池电压下降了2.5v时,用串口发送到串口助手上循环的次数,请问各位有编程上的思路吗?谢谢

网友A:
编程思路就是画出流程图,按照你设计的思路走就好了。

网友:
流程不复杂啊
定时器中断:控制MOS管的通断,计数值加1
ADC采集电压:和2.5V比较,小于2.5V时串口打印计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