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 pwm 溢出中断 H桥的控制

楼主(2018-04-19):
N76E003资料中PWM的中断类型只有4种,我想用N76E003控制一个H桥,不知道它有没有PWM溢出中断,能够达到PWM换相的目的。

网友A:
溢出中断是怎么个概念啊,对于PWM说溢出无法理解。

网友B:
没有
PWM 中断类型选择
00 = PWM0/1/2/3/4/5管脚下降沿
01 = PWM0/1/2/3/4/5管脚上升沿
10 = 每个PWM周期的中点
11 = 每个PWM周期的终点
注:中心点中断方式或终点中断仅适用于PWM中心对齐模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
PWM 中断类型选择
00 = PWM0/1/2/3/4/5管脚下降沿

PWM周期的终点,就是相当于PWM的溢出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