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帮忙分析下这个电路。

楼主(2018-04-20):
(无正文)

网友A:
C1隔直,直流信号处于开环放大状态,比较器说应该是对的。

网友B:
“同事说这个电路还是属于比较器”
直流开环,应该是属于比较器。

“R4、C1的作用是什么?”
R4C1使比较器动作变慢,产生延迟。通常比较器动作变慢并不是我们需要的性能,所以在多数情况下这两个元件应该去掉(开路),除非你希望很短促而且幅度不大的电流脉冲不会使比较器动作。

楼主:
谢谢captzs 和 老爷子,我懂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同事说这个电路还是属于比较器”
直流开环,应该是属于比较器。

你好,那如果I是交流信号,这个电路就是带偏置的正比例运放了吧?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好,那如果I是交流信号,这个电路就是带偏置的正比例运放了吧?谢谢! ...

“带偏置的正比例运放”也不能直流开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好,那如果I是交流信号,这个电路就是带偏置的正比例运放了吧?谢谢! ...

直流开环,别的不说,没有信号输入时,输出失调是Vos乘以开环增益,静态已经饱和,还能什么放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带偏置的正比例运放”也不能直流开环。

是因为正向端的Rs*I=5R2/(R2+R1)为一个定值,所以说是直流开环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因为正向端的Rs*I=5R2/(R2+R1)为一个定值,所以说是直流开环吗?

是因为输出端到反相输入端存在一个电容器C1,并且没有其它通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因为输出端到反相输入端存在一个电容器C1,并且没有其它通路。

但是当我信号I为交流的时候,输出端到输入端的交流反馈不是可以通过C1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但是当我信号I为交流的时候,输出端到输入端的交流反馈不是可以通过C1吗??? ...

不错,交流信号频率够高的话,可以通过C1。
但在6楼,我说的是“不能直流开环”。

网友D:
如果是标准的运放,肯定是不正常的,只能做比较器,如果是不是深度反馈的一般的放大器,可作放大器,带点交流反馈功能。或是音频放大器。只作了大的反馈回路,没有作内部的细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错,交流信号频率够高的话,可以通过C1。
但在6楼,我说的是“不能直流开环”。 ...

前辈,您好,直流开环是不是就是当输入信号为直流信号的时候,该电路不能构成运放,因为没有负反馈通路,是这样吗?请指导,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前辈,您好,直流开环是不是就是当输入信号为直流信号的时候,该电路不能构成运放,因为没有负反馈通路, ...

无论输入信号是何种性质,该电路不能正常地作为放大器工作,原因是运放失调会积累在C1,致使输出达到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