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帮忙电路分析

楼主(2018-04-20):
哪位大神帮忙分析一下电路,尤其是T5如何开断的

网友A:
继电器吸合后,C5充电,只要VDD电压够高,D3会导通,T5的基极电位上升到一定程度,T5即会导通。随着C5充电逐渐结束,加在D3上的电压会逐渐降低直至不再导通,T5随即截止。T5电路的作用是继电器吸合后给一个脉冲,脉宽由VDD电压、C5容量、R6阻值和D3击穿电压共同决定。Z2、T3、T4组成过压保护,如果VDD电压过高,继电器吸合时T4导通从而短路VDD。注意,这里的设计很可能有问题,务必追究VDD的性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吸合后,C5充电,只要VDD电压够高,D3会导通,T5的基极电位上升到一定程度,T5即会导通。随着C5充电 ...

嗯,其实就是利用了C5的瞬间导通特性吧。
还有一个疑问,这个555定时器是工作在什么状态,R8是13K,  R9、R10是1K,就算T5导通,怎么着OUT也没法输出15V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其实就是利用了C5的瞬间导通特性吧。
还有一个疑问,这个555定时器是工作在什么状态,R8是13K,  R9、 ...

是电容的充电过程,不能说“瞬间导通特性”。555接成的是单稳态电路,电路没有按规则画,看着很难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电容的充电过程,不能说“瞬间导通特性”。555接成的是单稳态电路,电路没有按规则画,看着很难受。 ...

谢谢,新手上路,请多指教,能问您一下,T5通断时间怎么计算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新手上路,请多指教,能问您一下,T5通断时间怎么计算吗

C5、R6构成RC回路,门限按D3齐纳击穿值加0.7V算,在RC曲线上取门限电压以上的充电时间。该算法简化了电路,未考虑D3回路和R10对抬高T5基极电位的影响,但误差不大,工程上计算精度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C5、R6构成RC回路,门限按D3齐纳击穿值加0.7V算,在RC曲线上取门限电压以上的充电时间。该算法简化了电路 ...

明白了,我今天用示波器抓了一下波形,第一张是C5负极的波形,第二张是555定时器输出的单稳态波形,R13为3.6M, C8是100nF,时间大约400ms。
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输出的波形这么不标准,想请教您一下,问题出在哪?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明白了,我今天用示波器抓了一下波形,第一张是C5负极的波形,第二张是555定时器输出的单稳态波形,R13为 ...

RC回路没什么问题,555测的是哪里?示波器要使用直流耦合,同时注意使能引脚Pin4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RC回路没什么问题,555测的是哪里?示波器要使用直流耦合,同时注意使能引脚Pin4的状态。 ...

测的555 OUT端输出波形,现在正常了,非常感谢!有一个问题没想明白,还要像您请教。
按照您说的Z2、T3、T4组成过压保护电路,
我测试的K1导通后,C5正极电压波形,为什么放电时间这么长,而且不是直接放到零吗,为什么放到7.5V直接变0了?
R5 470K,R4 1M, C5 22u。

通道1为C5端电压,通道2为R6端电压,通道3为555的TRI端电压,通道4为555的OUT端电压

Z2是稳压二极管7.5V的,我觉得这个过压保护电路还没分析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测的555 OUT端输出波形,现在正常了,非常感谢!有一个问题没想明白,还要像您请教。[/backco ...

凭什么说“直接放到零”?过压保护在此根本就不会动作。去看看C5左侧电压是哪里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凭什么说“直接放到零”?过压保护在此根本就不会动作。去看看C5左侧电压是哪里来的。 ...

C5左侧电压是VDD提供的,K1继电器吸合后,触点导通,电源就接通了。
我测的触点导通时间大约在450ms左右
通道1测得C9端电压,通道2测得R16端电压

VDD就是一个15V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C5左侧电压是VDD提供的,K1继电器吸合后,触点导通,电源就接通了。
我测的触点导通时间大约在450ms左右
...

仔细看图,说清楚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图,说清楚你的问题。

我想向您请教的问题就是
Z2、T3、T4组成的过电压保护电路为什么不会动作,C5的为什么呈现这种充放电波形?
我自己的分析是K1继电器吸合后,T4、T3先后导通,C5在充电450ms后,经R5就直接放电到零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向您请教的问题就是
Z2、T3、T4组成的过电压保护电路为什么不会动作,C5的为什么呈现这种充放电波形 ...

保护电路动作是有电压门限的,Z2击穿后才动作。C5的充放电波形要测C5两端(直接测需要注意地线夹回路),或者同时测C5左右两侧再合成。

网友A:
注意,C5正极波形可不是C5的充放电曲线,所以我前面提醒你“去看看C5左侧电压是哪里来的”。务必先读懂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