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路分析,该电容的的作用

楼主(2018-04-20):
求助大神帮分析该电路中电容C5的作用,T5是如何通断的

网友A:
合闸继电器动作时、T5导通;而关断则是C5  R6的时间常数,D3的稳压值!
                           C5的作用应该明白了吧?

网友B:
同一个问题不必重复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合闸继电器动作时、T5导通;而关断则是C5  R6的时间常数,D3的稳压值!
                           C5的作 ...

嗯嗯,再请教您一下,T5通断这个时间怎么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