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谢谢大家!电路中有多级运放处理,输入阻抗的高低设置???

楼主(2018-04-20):
项目需要采集uV级的电压信号,其中在AD之前的信号处理电路流程如下图。问题:我在电压跟随器中选择了AD8671(3.5GΩ),那么在后续的前级放大、滤波器、后级放大还需要设计高输入阻抗的运放电路吗?

网友A:
后面的就不需要了

网友B:
有很多uV输出的传感器的阻抗是极低的。
所以,输入级也不一定需要高阻运放,但可能需要低噪声的,也许很多情况下噪声比输入阻抗更有意义。

楼主的电路结构需要依据你信号特点来设计的,也许1路信号只需要2个运放就实现了。

另外:不知楼主所说的“uV级电压信号”是何意?满量程电压只有几uV、几十uV?还是测量分辨力要求达到1uV(无噪声)?
若是前者,恐怕很难简单地实现了。

网友C:
等效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