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的新型液晶显示控制电路设计

楼主(2018-04-20):
基于单片机的新型液晶显示控制电路设计

    前言: 液晶显示是目前单片机技术中广泛应用的功能。利用功能强大的AT 89S52 型单片机和编程软件Visual C+ + ,设计一种新型液晶显示控制电路。从AT89S52 单片机和DMC20261 型LCD 液晶显示屏的性能特点入手,结合实际经验实现二者之间的接口设计。经过调试,该控制系统取得了比较满意的设计结果,且系统软硬件设计简单方便、稳定可靠,可广泛应用于智能化仪器仪表及各种宣传场所,为嵌入式控制系统提供高灵活、高性价比的解决方案。

  1 AT89S52 单片机简介

  1. 1 芯片主要特性

  AT89S52 单片机是Atmel 公司新近推出的高档、增强型产品。它是一个低功耗、高性能CMOS 8 位微控制器,片内含通用8 位中央处理器和ISP FLASH 存储单元,8 kB ISP( In-system pro grammable)的可反复擦写1 000 次的FLASH 只读程序存储器,片上FLASH 允许程序存储器在系统可编程,亦适于常规编程器。器件采用Atmel公司的高密度、非易失性存储技术制造,兼容标准MCS-51 指令系统及80C51 引脚结构,在单芯片上,拥有灵巧的8 位CPU 和在系统可编程FLASH, 使得A T89S52 为众多嵌入式控制应用系统提供高灵活、高性价比的解决方案。

  1. 2 AT89S52 管脚排列

  AT89S52 单片机有PDIP, PLCC 和TQFP 等3 种封装形式( 常见的PDIP 排列见图1)。

  图1 AT89S52 单片机管脚排列图

  2 DMC20261 型液晶显示屏

  DMC20261 型液晶显示模块内部由3 部份组成:

  LCD 控制器、驱动器、显示器。如图2 所示。

  图2 LCD 内部结构图

  目前大部分LCD 液晶显示器的控制器都有采用型号为HD44780 的集成控制器。HD44780 是集控制器、驱动器于一体,专用于字符显示控制驱动集成电路。

  HD44780 是字符型液晶显示控制器的代表电路。其主要特点是:

  HD44780 不仅作为控制器而且具有驱动40 @ 16点阵液晶像素的能力,且驱动能力可通过外接驱动器扩展360 列驱动; 显示缓冲区及用户自定义的字符发生器CGRAM 全部内藏在芯片内; 具有适用于M6800 系列MPU 的接口,并且接口数据传输可为8 位数据和4 位数据传输2 种方式; 具有简单而功能较强的指令集,可实现字符移动,闪烁等显示功能 ; 由于HD44780 的DDRAM 容量所限,HD44780 可控制的字符高达每行80 个字,也就是5 @ 80= 400 点,内藏有16 路行驱动器和40 路列驱动器,所以HD44780 本身就具驱动有16 @ 40 点阵LCD 能力( 即单行16 个字符2 行8 个字符) ; 内藏的字符发生存储器( CGROM) 已经存储了160 个不同的点阵字符图形, 比如数字/ 10的代码是00110001B( 31H) , 又如大写的英文字母/ A0的代码是01000001B( 41H) 。

楼主:


网友A:
AT89S52 单片机是Atmel 公司新近推出的高档、增强型产品。它是一个低功耗、高性能CMOS 8 位微控制器,片内含通用8 位中央处理器和ISP FLASH 存储单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