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带AD和硬件串口的单片机,体积越小越好。

楼主(2018-04-20):
看的头蒙,带AD的不带串口,带串口和AD的体积大,求各位大显神通帮帮小弟。应用在无线通信上面的。

网友A:
用多少脚?
----------------------------------------------------------------------------------------------------------------------------------------------------------------------------
华大MCU,Q:3254478211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多少脚?
----------------------------------------------------------------------------------------- ...

八脚最好,10几脚价格合适也可以接受。能推荐下么

网友B:
SC92F7350M08U,  8Pin,  12bit ADC,  UART,  8K Flash 24MHz 1 clock 51,  ¥0.99 。  but FlashWriter > ¥100.00

网友B:
SC92F7250M08U, 4K Flash,   ¥0.87

楼主:
引用 网友B:
SC92F7250M08U, 4K Flash,   ¥0.87

非常感谢您的推荐,这个能在哪申请点样片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推荐,这个能在哪申请点样片么。

可以找我,QQ:75231858

网友D:
我用的51核MCU,STC15W408AS SOP16,有6通道10位ADC,硬件串口,3路硬件PWM,硬件SPI,512字节SRAM。

网友E:
大把DFN封装的,3*3大小的,有UART有AD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找我,QQ:75231858

已加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51核MCU,STC15W408AS SOP16,有6通道10位ADC,硬件串口,3路硬件PWM,硬件SPI,512字节SRAM。 ...

用不了那么多的外设。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把DFN封装的,3*3大小的,有UART有AD

能留个联系方式么。现在实验期间,没有量产。估计以后会考虑DFN的封装

网友F:
nxp的mcu,2毫米见方,

厉害了。掉地上不好找吧。

楼主:
有没有那种单片机内部集成无线通讯的成熟应用产品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没有那种单片机内部集成无线通讯的成熟应用产品呢?

有啊。nxp,silabs,onsemi,microchip。。。都有,最多的是BLE SOC

网友G:
看看大家的推荐,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啊。nxp,silabs,onsemi,microchip。。。都有,最多的是BLE SOC

这么多。先一个一个了解。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看大家的推荐,学习学习

共同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啊。nxp,silabs,onsemi,microchip。。。都有,最多的是BLE SOC

有没有比较廉价的。我看BLE SOC那种内部资源太大了。我们用太浪费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没有那种单片机内部集成无线通讯的成熟应用产品呢?

你这个无线通信概念有点广,具体一点,你是要2.4G还是SUB 1G,蓝牙,WIFI,还是要什么?

谢谢指教,这一块没有系统的学习过,只是目前项目要求能无线传输。其他都是X+Y=Z的未知数的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没有比较廉价的。我看BLE SOC那种内部资源太大了。我们用太浪费了。。。。 ...

http://www.nst-ic.com/products.aspx?cateId=12

谢谢。原来不知道这么多,突然面对这五花八门的芯片有犯怵了。。。鱼和熊掌兼得不好办压。谢谢了!

网友H:
几年前也见过TI的2*2的,49个管脚,绝大部分都能当IO。

国外是真的变态。。。能做这么小

网友I:
带AD和串口的体积小的可以看看CH552E(MSOP10)和CH552G(SOP16)

楼主:
引用 网友I:
带AD和串口的体积小的可以看看CH552E(MSOP10)和CH552G(SOP16)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