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ST89C54/58的单片机仿真器的设计

楼主(2018-04-20):
基于SST89C54/58的单片机仿真器的设计

1 概 述

  SST89C54/58(简称89C54/58)是美国SST公司推出的多用途51系列单片机,片内集成了20 kB/36 kB的SuperFlashE‘’PROM程序存储器,分为BLOCK0(16kB/32kB)和BLOCKl(4kB)两块。其中,BLOCKl可以映射(Mapping)到64kB存储空间的最高端或最低端,而且,对于程序计数器来说可以是不可见的。由于其存储结构上独特的优点,使得89C54/58非常适合于用做单片机仿真器。

  2 SST89C54/58的程序存储结构

  2.1 存储器结构

  89C54/58片内的存储块BLOCK0占据从0000H到3FFFH/7FFFH的存储空间,BLOCKl占据从F000H到FFFFH的存储空间。89C54/58存储结构如图1所示。

  当EA#=1时,对于程序计数器来说,BLOCK0始终是可见的,用于代码的存取;BLOCKl代码的存取是通过特殊功能寄存器SFCM,SFCF,SFAL,SFAH,SFDT和SFST来实现的。当SFCF[7]=1时,BLOCKl是可见的。

  2.2 存储器再映射(Re-mapping)

  89C54/58的存储器再映射功能使得对BLOCK0进行编程时,其系统中断向量区依然可用(普通8051系列单片机无此特点)。89C54/58提供4种存储器再映射方式,存储器再映射数量的大小由MAP_ENCl:0)控制,当MAP-

  3 基于SST89C58的单片机仿真器的设计

  3.1 设计原理简介

  仿真器电路设计如图2所示。图中U2为串行通信接口芯片MAX232,U1为89C54/58。89C54/58的监控程序通过PC机串行口与KEILC51进行通信,实现实时仿真功能。

  3.2 仿真器监控程序的加栽

  SST公司提供的89C54/58仿真器监控程序SoftlCE(Softwareln-CircuitEmulator)可通过SST公司提供的BSL(Boot-StrapLoader)加载或通过支持SST89C54/58的第三方编程器写入。

  3.3 仿真器性能简介

  基于89C54/58的单片机仿真器除不支持串行口仿真外,具有通用仿真器的所有功能。与KEIL软件相结合,可完成大部分单片机应用系统的仿真设计。

  其具体性能如下:

  (1)可下载IntelHEX格式文件。

  (2)支持汇编及C51源代码调试。

  (3)支持在线汇编。

  (4)支持单步(Step)功能。

  (5)支持步越(StepOver)功能。

  (6)最大可设置10个固定断点和一个临时断点。

  (?)支持读写数据存储器。

  (8)支持读写程序存储器。

  (9)支持读写特殊功能寄存器。

  (10)支持读写端口。

  (11)具有IAP(1n-ApplicaTIonProgramming)功能。

  3.4 KEIL软件及设置

  KEIL C51是德国KEIL公司推出的Windows版的8051系列单片机开发套件,可用于编译C源程序、汇编源程序,链接和定位目标文件和库,创建HEX文件以及调试目标程序,并内嵌有RTX51实时操作系统,可简化复杂的多任务实时应用系统的设计。与89C54/58仿真器配合时,在KEIL开发环境中设置如下:

  (1)创建项目,并选择SST单片机SST89C54/58。

  (2)从菜单选择“OpTIons for,Target 1/。

  (3)在”OpTIonsforTarget,Targetl“窗口中,选择使用KEILMonitor-51Driver,如图3所示。

  (4)双击图3中SetTIngs键,设置目标参数如图4所示,即可编译调试目标程序。

  4 结 语

  综上所述,由于SST89C54/58独特的存储器结构,使得89C54/58除用做通用的51单片机外,只需配以少量的外围电路,即可做成51系列单片机仿真器。与功能强大的KEIL软件相结合,为单片机工程师提供实时仿真开发环境,可完成大部分单片机应用系统的设计.

楼主:


网友A:
SST89C54/58(简称89C54/58)是美国SST公司推出的多用途51系列单片机,片内集成了20 kB/36 kB的SuperFlashE‘’PROM程序存储器,分为BLOCK0(16kB/32kB)和BLOCKl(4kB)两块。

网友A:
资源还是特别不错的,值得参考下的

网友B:
89C54/58片内的存储块BLOCK0占据从0000H到3FFFH/7FFFH的存储空间,BLOCKl占据从F000H到FFFFH的存储空间。

网友C:
楼上说的这个存储空间的地址的还是蛮重要的

网友D:
89C54/58的存储器再映射功能使得对BLOCK0进行编程时,其系统中断向量区依然可用(普通8051系列单片机无此特点)。

网友D:
SST89C54/58独特的存储器结构,使得89C54/58除用做通用的51单片机外,只需配以少量的外围电路,即可做成51系列单片机仿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