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升级库函数之后,usb出现问题,求助

楼主(2018-04-20):
在做一个有HID_keyboard功能的板。本来是用V2.0.0的库,正常。现在更改成了V3.0.1的库。USB线一旦拔出,系统就不知道停在哪了,重新插入USB线就又正常了。
之前是插入拔出系统都没问题的,请问有熟悉USB的朋友,指点下方向吗?

网友A:
你好,我也想做一个HID_KEYBoard,请问哪里可以找到资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也想做一个HID_KEYBoard,请问哪里可以找到资料呢

我用GD的芯片在他们官网上有库函数下载,里面就又usb的例程,其中就有HID_keyboard,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GD的芯片在他们官网上有库函数下载,里面就又usb的例程,其中就有HID_keyboard, ...

好的,谢谢

网友B:
这个跟USB的驱动有关系的么

网友C:
这是共地处理的问题的么?

网友D:
公共地有可能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用GD的芯片在他们官网上有库函数下载,里面就又usb的例程,其中就有HID_keyboard, ...

可以给个链接吗?我在官网没找到。

网友E:
干嘛要换库?看看库的更新说明,有什么需要改动的地方。

嗯,好的我看看

网友F:
这个意思是系统跑飞了的哈

网友G:
这是不是有个USB的在位检测的呢?

网友H:
这个不太清楚是怎么回事了

楼主:
回复各位,这个问题,我最后试着把USB suspend中断使能给去掉就ok了。有这个问题的朋友可可以试试

楼主:
https://bbs.21ic.com/icview-2504244-1-1.html
这我刚发的帖子,又有新的问题了  大家看看能不能给点意见

网友I:
我觉得要好好看看新的库的升级手册,或者找代理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