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3C4480X的大型LED显示系统设计

楼主(2018-04-20):
基于S3C4480X的大型LED显示系统设计

    大型LED显示系统已经广泛应用于各种室内外场合,但由于其多采用多机系统,提高了系统成本和软硬件设计复杂度。多机系统工作时,本质上相当于一个高总线宽度的计算机系统。其技术难点如下:

  ◆大型LED显示屏上的像素数以万计,随着显示面积增大,电路结构随之增大。

  ◆为了保证一定的显示质量,帧频应在30帧/s以上。对于一个512×252的单色LED屏,每秒的数据传输量至少为480 KB以上,对于彩屏及显示质量高的场合,数据传输量还将按整数倍增长。

  ◆当LED屏位于室外时,上下位机通信可能在百米甚至千米以上,要求通信速度快且可靠。

  鉴于上述前两个技术难点,为能够使用单CPU系统代替多机系统控制大型LED显示系统,采取的应对策略如下:

  ◆大型的lED屏由通用的显示模块组成,显示模块具有良好的通用性和可嵌入性。

  ◆使用16位并行总线数据传输方式,要显示相应位置的显示模块,模块上的列锁存单元能够准确选通,使横向级联的LED显示模块能够被视为一段连续

  的存储单元。

  ◆使用S3C44BOX内部的DMA控制器进行数据的传输和控制,节省了使用指令传输数据的CPU取指和译指时间以及使用指令传输数据附带的计数、比较、跳转等软件开销,从而能够在连续的读写操作中完成数据的传输,提高了数据传输的速度和效率。

  1 硬件结构及原理

  大型LED显示系统一般分为主控板和显示驱动模块两部分。

  1.1 显示模块

  现今,大型LED显示系统是利用人眼视觉特点采用逐行扫描和列驱动方式以节省硬件开支的,本系统采用1/16逐行扫描方式,所以整个大型LED屏被分为16行同名行,显示模块原理图如图1所示。

  每个显示模块为1个64×32的小点阵屏,分为两部分,上下各16行,每部分有8组列数据锁存器。上下两部分复用1个4—16译码器U1,选通驱动1/16逐行扫描显示,并需要16组列驱动锁存器锁存列显示数据。采用并行总线数据传输方式时,需要1个4—16译码器U2选通使能列锁存器。在点阵刷新时,需要使用两级锁存器锁存列显示数据,否则会出现显示拖尾现象。本次正在显示的数据存在第二级锁存器中,主控板对屏端第一级锁存器写下一行要显示的数据进行列数据刷新,当下一行要显示的数据传输完毕后,一起锁存到第二级锁存器输出并选通驱动下一行显示。采用并行总线方式下二级锁存器仍比数据串行传输再转成并行输出的方案经济。

  显示模块与模块之间横向级联时,运用错位级联的思想,使其具有良好的通用性和可嵌入性。如图1所示,选通线每到一级时就会错位一次并传到下一级,总是使第一根选通线BLK_EN0作第一级列锁存器译码器的使能控制线,这样n根选通线就能依次选通n级横向级联模块。这样就可以用相同的显示模块任意组合成横向级联的条屏。

  运用错位级联思想,使横向级联的显示模块上的第一级锁存器的译码器U2能够依次选通,该译码器又能依次选通第一级列数据锁存器,这样横向级联屏上的第一级列数据锁存器就能看成一段连续的存储单元,这是使用DMA并行数据传输控制的基础。

网友A:
使用16位并行总线数据传输方式,要显示相应位置的显示模块,模块上的列锁存单元能够准确选通,使横向级联的LED显示模块能够被视为一段连续存储单元。

网友B:
使用S3C44BOX内部的DMA控制器进行数据的传输和控制,节省了使用指令传输数据的CPU取指和译指时间以及使用指令传输数据附带的计数、比较、跳转等软件开销,从而能够在连续的读写操作中完成数据的传输,提高了数据传输的速度和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