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与PC机串行通信的实现方法

楼主(2018-04-20):
单片机与PC机串行通信的实现方法

       随着单片机和微机技术的不断发展,特别是网络技术在测控领域的广泛应用,由PC机和多台单片机构成的多机网络测控系统已成为单片机技术发展的一个方向。它结合了单片机在实时数据采集和微机对图形处理、显示的优点。同时,windows环境下后台微机在数据库管理上具有明显的优势。二者结合,使得单片机的应用已不仅仅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自动监测或控制,而形成了向以网络为核心的分布式多点系统发展的趋势。本文主要介绍PC机与51系列单片机实现通信的一般方法和步骤。

  硬件结构和单片机的通1S程序设计

  单片机和PC机的串行通信一般采用RS-232、RS-422或B3-485总线标准接口,也有采用非标准的20nnJL电流环的。为保证通信的可靠,在选择接口时必须注意:(1)通信的速率;(2)通信距离:(3)抗干扰能力;(4)组网方式。本文主要介绍采用RS-232接口与单片机通信的方法。

  1、 RS-232电平转换和PC机的接口电路

  RS-232是早期为公用电话网络数据通信而制定的标准,其逻辑电平与ITL\CMOS电乎完全不同。逻辑“0”规定为+5- +15V之间,逻辑“1,,规定为-5~-15V之间。由于RS-232发送和接收之间有公共地,传输采用非平衡模式,因此共模噪声会耦合到信号系统中,其标准建议的最大通信距离为15米.但实际应用中我们在300bi:/s的速率下可以达到300米。

网友A:
单片机和PC机的串行通信一般采用RS-232、RS-422或B3-485总线标准接口,也有采用非标准的20nnJL电流环的。

网友B:
单片机和PC机的串行通信一般采用RS-232、RS-422或B3-485总线标准接口,也有采用非标准的20nnJL电流环的。为保证通信的可靠,在选择接口时必须注意:(1)通信的速率;(2)通信距离:(3)抗干扰能力;(4)组网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