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与80C51系列单片机的初始化比较

楼主(2018-04-20):
C8051F与80C51系列单片机的初始化比较

 熟悉MCS—51系列单片机的工程技术人员可以很容易地掌握C8051Fxxx的应用技术并进行软件移植。但不能将8051的程序直接应用于C8051F单片机中,因为这两种系列的单片机内部资源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完全照搬、移植是行不通的,必须经过“改良”(主要是初始化控制字的改写)才能正确运行。本文以C8051Fxxx系列单片机中资源最丰富、功能最多、运算速度最快(达到100MIPS)的C8051F12X系列为例,介绍其与80C51的主要不同之处以及开发时应注意的问题,同时给出了其完整的、且经过运行验证的源程序。

  2 结构差异

  C8051F12X单片机与8051单片机在结构上的最大区别有四点:外引脚采用交叉开关配置;系统时钟源多样且控制灵活;内部特殊功能寄存器SFR种类数量增多;具有基于JTAG接口的在系统调试功能。下面主要介绍前三部分内容。

  2.1 可编程数字I/O和交叉开关

  可编程数字I/O和交叉开关是一个大的数字开关网络,它允许将内部数字系统资源分配给端口I/O引脚。与具有标准复用数字I/O的微控制器不同,这种结构支持所有的功能组合。可通过设置交叉开关控制寄存器(XBR2、XBR1和XBR0)将片内的计数器/定时器、串行总线、硬件中断、ADC转换启动输入、比较器输出以及微控制器内部的其它数字信号配置为在端口I/O引脚出现,这就使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特定应用选择通用端口I/O和需数字资源的组合。而不同于8051单片机的引脚基本是固定分配的。C8051F系列通过优先权交叉开关译码器来控制数字开关网络,优先权交叉开关译码器的值由交叉开关控制寄存器(XBR2、XBR1和XBR0)来配置,如图1所示。优先权交叉开关译码器按优先权顺序从P0.0开始,可以一直分配到P3.7,它为数字外设所分配的端口引脚的优先顺序是按系统默认的顺序,即:串行通信UART0具有最高优先级,TX0和RX0分别被分配到P0.0和P0.1? 串行通信SPI具有次高优先级,详细的端口引脚的优先分配顺序表请参考有关资料。如果不选择某个资源,则优先顺序表中的下一个功能将填充这个位置。图2所示是三个交叉开关控制寄存器(XBR2、XBR1和XBR0)中各位的含义,它们的复位值均为00000000。

  当交叉开关配置寄存器XBR2、XBR1和XBR0中外设的对应位被设置成逻辑1时,交叉开关将端口引脚分配给外设;如果一个数字外设的允许位未被设置成逻辑1,则其端口不能通过引脚访问。未被设置的交叉开关分配端口可当作标准连续的I/O口使用。在系统复位后,默认的寄存器XBR2、XBR1和XBR0的值均为零,即所有I/O引脚被强迫成输入口(带上拉),且不与内部资源连通。这样,没有输出的系统显然无意义,所以,无论如何都应置XBR2的第6位为1,使交叉开关允许以便引出输出信号。

  2.2 系统时钟源

  C8051F12X的系统时钟可以取自内部振荡电路、外部振荡电路(包括晶振,RC振荡,陶瓷谐振电路)和锁相环PLL电路,锁相环PLL电路的输入源可选择来自内部振荡电路,也可以选择外部振荡电路,通过PLL的倍频作用可以提高时钟频率。C8051F12X系统内的振荡电路如图3所示。要产生所需的系统时钟,通常要设置8个寄存器:OSCXIN、OSCICN、OSCICL、CLKSEL、PLLOCN、PLLOFLT、PLL0DIV、PLL0MUL,其中后4个是有关PLL的寄存器。

网友A:
这两MCU的内部资源存在较大的差异。。

网友A:
不管是做程序移植还是进行设计方案的更改,都需要充分考虑这两者的差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