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限流电阻R1不加也可以,只是用来限流的。我想问的...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8-04-20):
我是进来赏析电路的。
如果没有R1,就是限压了,要么被限住,要么稳压二极管损坏。

网友B:
肯定要R1,不然不可能稳压,这种方式产生的电源功率不大

网友C:
不加,如果电源内阻小,稳压管就挂了

网友D(2018-10-27):
引用 网友C:
不加,如果电源内阻小,稳压管就挂了

行,不过……。。

网友E:
只有一种情况,R1可以不用,那就是供电的是一个电流源,而且电流可控。

网友F:
如果不加的话,稳压管的功率要足够大,不然的话就是烧坏。

网友:
可以这样滴,不过稳压管功率要足够

网友G:
R1就是为了限制稳压管的电流的。如果没有R1,稳压管有可能会烧坏。

网友D(2018-12-17):
引用 网友E:
只有一种情况,R1可以不用,那就是供电的是一个电流源,而且电流可控。

用固定电流源,
如果源电流等于稳压管电流,则负载电流不能比稳压管电流大,
如果源电流大于稳压管电流,则不能空载,没负载分流,稳压管会烧。

网友:
根据稳压管的功率来决定电阻R1的大小

网友H:
不加不是常规手段

网友I:
这要看电路工作要求,无条件地谈论R1的又无没有意义!

网友J:
它不仅仅是限流。实质是,电压稳定就是靠这个电阻实现的。输入电压升高时,电流变大(非正比变大,而是随输入电压快速变大),这样才能让这个电阻分担更大的电压,进而使输出电压趋于基本不变。

网友K:
R1不要你试试?5.1V的Zenor,不加R1,VIN+直接上10V,你看看zenor会不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