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搞清楚4层板了--还有几个小问题

楼主(2018-04-20):
关于4层板,之前发了一个帖子,这几天得到了论坛里面热心朋友的帮忙,在此表示感谢,感觉到基本上可以动手画板,我将各位朋友的意见都汇总了一番,再结合自己这个PCB的实际情况,在这里再描述一次,我下面的操作方法可能比较啰嗦,不是最佳画法,但是先从正确与否的角度出发,请朋友们看看是否有误。
我这款PCB按照功能划分定义了一下:里面有三个区域A B C,相互是隔离的,通过光耦连接,其中A区域为4层板,即一个电源内层POWER-A和地内层GND-A;B区域也为4层板,即一个电源内层POWER-B和地内层GND-B;但是C区域只需要为双面板即可,不需要电源内层和地内层。
我用的软件是DXP2004,操作过程如下:
1.打开“Layer stack manager”,然后点击“Top Layer”,然后点击两次“Add Layer”,生成两个中间层MidLayer1与MidLayer2,然后将MidLayer1与MidLayer2里面的name分别改为POWER以及GND,再点击“OK”,看到对应的原来双面PCB文件里面添加了两个层POWER与GND。(可能有朋友会说你为什么不用“Add plane”,因为考虑到用“Add plane”的话整个平面需要分割,总是领悟不了,所以用了“Add Layer”生成两个层)。
2.接着我要将PCB文件里面的A区域里面这两个内层的网络标签设置为POWER-A,GND-A,并用类似敷铜的方式来画出这两个内层,操作如下:点击PCB文件左下角栏目的“POWER”,文件切换到“POWER”这一层,然后点击“place polygon plane”,将网标“CONNECT TO NET”设置为POWER-A,然后围绕A区域画了一个敷铜层;然后再点击PCB文件左下角栏目的“GND”,文件切换到“GND”这一层,然后点击“place polygon plane”,将网标“CONNECT TO NET”设置为GND-A,然后围绕A区域画了一个敷铜层。这样两个内层POWER-A与GND-A便绘制完毕。
3.同理,B区域也是一模一样的操作方式,得到POWER-B与GND-B。C区域由于不用内层,只需要双面板走通信号,合理性即可。

大家请看看以上这种操作方法是否可行呢?谢谢!

网友A:
看完楼主的方法了,这种方法当然可行。只不过你的内电层放的是正片,需要覆铜,大家一般都是放负片,不需要覆铜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完楼主的方法了,这种方法当然可行。只不过你的内电层放的是正片,需要覆铜,大家一般都是放负片,不需要 ...

你好!我还有个小疑问,请教一下:
1.用这两种不同方法得到的4层板(中间那两层其实都是电源层和地层),对于PCB加工厂而言加工费用会有明显差异吗?
2.我刚刚在网上看到的一段话:“如果要用MidLayer(中间层)即正片层来做的话,必须采用敷铜的方法才能实现,这样将会使整个设计数据量非常大,不利于数据的交流传递,同时也会影响设计刷新的速度,而使用内电层来做,则只需在相应的设计规则中设定与外层的连接方式即可,非常有利于设计的效率和数据的传递”。这指的是不是在设计PCB过程如果用add layer会更加麻烦复杂一些?对其它无影响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还有个小疑问,请教一下:
1.用这两种不同方法得到的4层板(中间那两层其实都是电源层和地层), ...

1、费用应该都一样,我打板子的时候只听说过过孔的大小、板子的尺寸、层数、盖油影响价格,这个正片负片应该不影响价格
2、这两种做法对结果没影响,第一种操作的时候更复杂,我电脑上覆铜AD软件会卡顿

楼主:
应该是电脑马力不够了,需要update。
还有一个请教,做这个4层板,如果做成常规的1.6mm厚度尺寸,铜箔厚度1 OZ,那么里面的“core”+“prepreg”+“core”这三个地方的厚度,一般设置为多少算合理?还是PCB加工厂对这个本身就有默认的厚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是电脑马力不够了,需要update。
还有一个请教,做这个4层板,如果做成常规的1.6mm厚度尺寸, ...

大部分4层板采用pp+core+pp的压合方式,比如嘉立创提供0.2+1.1+0.2以及0.1+1.3+0.1两种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部分4层板采用pp+core+pp的压合方式,比如嘉立创提供0.2+1.1+0.2以及0.1+1.3+0.1两种结构。 ...

也就是说不是采用我上面这种core+pp+core的方式?那我在PCBDOC文件里面要不要设置这三个参数?还是系统直接默认值?

网友C:
真是尴尬啊,做了这么多年多层PCB板,还是第一次知道plane,以前都是用LAYER层代替,不过也基本上用不了plane,因为电源层和地层或多或少会步其他线。

搭车求问:怎么分割plane?

网友C:
引用 网友C:
真是尴尬啊,做了这么多年多层PCB板,还是第一次知道plane,以前都是用LAYER层代替,不过也基本上用不了plan ...

好像摸索出来了,就是不知道对不对。
在design菜单下有个split plane。
我用的还是99SE。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摸索出来了,就是不知道对不对。
在design菜单下有个split plane。
我用的还是99SE。 ...

AD直接place line就分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