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9486A 好产品还是用好材料

楼主:
MP9486A
100V输入,最大3.5A电流降压转换器   价格几毛钱(US dollar)
描述
MP9486A

100V 3.5A  降压IC
它集成了一个高端的高端具有电流限制的高压功率MOSFET典型的3.5A。
4.5V至100V的宽输入范围适应各种降压应用,非常适合汽车,工业和一些照明应用。
采用滞后电压模式控制非常快速的响应,MPS的专有反馈控制方案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外部的数量组件。
因此,开关频率可高达1MHz允许小的元件尺寸。热量关闭和短路保护提供可靠的容错操作。
170μA静态电流允许其在电池供电应用中使用。
MP9486A采用SOIC-8封装

深圳荃盈合众电子
专门代理MPS 电源管理IC      二极管   MOS管等
业务周先生 :13902235016
QQ :1784739886

特征
4.5V至100V宽输入范围
3.5A典型峰值开关电流限制
滞后控制:简单补偿高达1MHz的开关频率
LED的PWM调光控制输入应用集成高电平的短路保护侧MOSFET
热关机
170μA静态电流
采用裸露焊盘的SOIC-8封装包

网友(2018-05-05):
惠新晨电子H6203优势替换MP4689,优势替换MP9486A,  价格比MP9486A便宜2元一颗,性价比更高

深圳市惠新晨电子有限公司专注高性能高品质高性价比DC-DC宽电压输入降压稳压电源管理芯片市场,对DC-DC稳压器有着深入的了解及丰富的经验,专注电源行业超过10年,实力厂家,硬件设施齐全,工程资源充足,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持,免费协助Lay板,调试直至产品可以大批量量产,以及帮忙过认证,提供样品、方案开发以及技术支持
惠新晨电子针对车联网GPS定位器车载产品市场优势推出7-120V宽电压输入超低待机功耗1mA以内非隔离式开关降压稳压器,输出支持5V3A,4V2A,4.2V3A,4.5V3A,12V3A大电流输出

产品概述:
H6203 是支持宽电压输入的开关降压型DC-DC的稳压控制器,最高输入电压可高达120V。
H6203 同时支持输出恒压和输出恒流功能。通过设置 CS 电阻可设置输出恒流值。通过设置分压电阻可设置输出恒压值。
H6203 采用固定 频率的 PWM 控制方式,典型开关频率为 140KHz。轻载时会自动降低开关频率以获 得高的转换效率。
H6203 内部集成软启动以及过温保护电路,输出短路保护,限 流保护等功能,提高系统可靠性。
H6203 具有低待机功耗、高效率、低纹波、优 异的母线电压调整率和负载调整率等特性。支持大电流输出,输出电流可高达3A

特点
内置MOS管
宽输入电压范围:8V~120V
输出电压从 0.8V 到 30V 可调
支持输出恒流
支持输出 12V3A  5V3A
高效率:可高达 98%
工作频率:140KHz
低待机功耗
内置过温保护
内置软启动
内置输出短路保护
恒流(CC±5%)恒压(CV±5%)输出
应用灵活
高动态响应轻松满足轻载切重载不掉电压,特别适合车载定位器瞬间联网大电流低纹波高动态响应的需求
低静态功耗0.4mA
外围元器件少 ,外围仅仅10个元器件
内置过温保护,内置软启动,内置输出短路保护
开机瞬间无过冲,过温保护、过流保护优越

深圳市惠新晨电子有限公司专注高性能高品质高性价比DC-DC宽电压输入降压稳压电源管理芯片市场,对DC-DC稳压器有着深入的了解及丰富的经验,专注电源行业超过10年,实力厂家,硬件设施齐全,工程资源充足,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持,免费协助Lay板,调试直至产品可以大批量量产,以及帮忙过认证,提供样品、方案开发以及技术支持
惠新晨电子针对车联网GPS定位器车载产品市场优势推出7-120V宽电压输入超低待机功耗1mA以内非隔离式开关降压稳压器,输出支持5V3A,4V2A,4.2V3A,4.5V3A,12V3A大电流输出

惠新晨电子备货实力强,可以做月结,是值得信赖合作的实力供应商
惠新晨电子的宗旨是品质放在第一位,在一流封装厂代工,质量第一,价格第二
因为专注,所以专业
惠新晨电子专业的团队,为您提供周到完善的技术支持、售前服务及售后服务,让您无任何后顾之忧
我们的优势:原厂直销,价格优势,货源充足,技术支持,品质保证

惠新晨电子专业从事DC-DC降压稳压电源芯片市场10年,对GPS定位器、追踪器市场有着深入的了解及丰富的经验,专注电源行业超过10年,实力厂家,硬件设施齐全,工程资源充足,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持,免费协助Lay板,调试直至产品可以大批量量产,以及帮忙过认证,提供样品、方案开发以及技术支持
深圳市惠新晨电子有限公司的H6203是一款非隔离式开关降压型DC-DC降压稳压器,其特点是:待机功耗可以做到1mA以内,转换效率高,外围元器件少,高性能,高品质,高恒压精度,7-120V宽输入电压,高稳定性,性价比高,价格优势明显,替代一些价格昂贵的进口芯片,为广大客户降低成本提供性能来应对竞争激烈的市场
深圳市惠新晨电子有限公司
周工
MB:15889768528
qq2945356936
欢迎来电索取方案资料及DEMO测试,免费提供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宝源路1053号资信达大厦701
免费提供样板测试、技术支持、成熟量产方案资料
关于更具体更详细的方案资料及DEMO板申请测试请与我联系索取

网友A:
SL3036H 替换MP9486A
SL3036 8V-120V/3.5A降压转换器
深圳市森利威尔电子有限公司
李志强 13684944822 QQ:2355368877

森利威尔电子SL3036H优势替换MP4689,优势替换MP9486A,  价格比MP9486A便宜性价比更高
替换MP4689;替换MP4560;替换LM5007;替换LM5017;替换SY8501;替换SY8502;
深圳市森利威尔电子有限公司专注高性能高品质高性价比DC-DC宽电压输入降压稳压电源管理芯片市场,对DC-DC稳压器有着深入的了解及丰富的经验,专注电源行业超过10年,实力厂家,硬件设施齐全,工程资源充足,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持,免费协助Lay板,调试直至产品可以大批量量产,以及帮忙过认证,提供样品、方案开发以及技术支持
森利威尔电子针对车联网GPS定位器车载产品市场优势推出8-120V宽电压输入超低待机功耗1mA以内非隔离式开关降压稳压器,输出支持5V3A,4V2A,4.2V3A,4.5V3A,12V3A大电流输出

产品概述:
SL3036H 是支持宽电压输入的开关降压型DC-DC的稳压控制器,最高输入电压可高达120V。
SL3036H 同时支持输出恒压和输出恒流功能。通过设置 CS 电阻可设置输出恒流值。通过设置分压电阻可设置输出恒压值。
SL3036H 采用固定 频率的 PWM 控制方式,典型开关频率为 140KHz。轻载时会自动降低开关频率以获 得高的转换效率。
SL3036H 内部集成软启动以及过温保护电路,输出短路保护,限 流保护等功能,提高系统可靠性。
SL3036H 具有低待机功耗、高效率、低纹波、优 异的母线电压调整率和负载调整率等特性。支持大电流输出,输出电流可高达3A

特点:
内置MOS管
宽输入电压范围:8V~120V
输出电压从 0.8V 到 30V 可调
支持输出恒流
支持输出 12V3A  5V3A
高效率:可高达 98%
工作频率:140KHz
低待机功耗
内置过温保护
内置软启动
内置输出短路保护
恒流(CC±5%)恒压(CV±5%)输出
应用灵活:
高动态响应轻松满足轻载切重载不掉电压,特别适合车载定位器瞬间联网大电流低纹波高动态响应的需求
低静态功耗0.4mA
外围元器件少 ,外围仅仅10个元器件
内置过温保护,内置软启动,内置输出短路保护
开机瞬间无过冲,过温保护、过流保护优越
深圳市森利威尔电子有限公司专注高性能高品质高性价比DC-DC宽电压输入降压稳压电源管理芯片市场,对DC-DC稳压器有着深入的了解及丰富的经验,专注电源行业超过10年,实力厂家,硬件设施齐全,工程资源充足,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持,免费协助Lay板,调试直至产品可以大批量量产,以及帮忙过认证,提供样品、方案开发以及技术支持
深圳市森利威尔电子有限公司针对车联网GPS定位器车载产品市场优势推出7-120V宽电压输入超低待机功耗1mA以内非隔离式开关降压稳压器,输出支持5V3A,4V2A,4.2V3A,4.5V3A,12V3A大电流输出

深圳市森利威尔电子有限公司专业从事DC-DC降压稳压电源芯片市场10年,对GPS定位器、追踪器市场有着深入的了解及丰富的经验,专注电源行业超过10年,实力厂家,硬件设施齐全,工程资源充足,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持,免费协助Lay板,调试直至产品可以大批量量产,以及帮忙过认证,提供样品、方案开发以及技术支持
深圳市森利威尔电子有限公司的SL3036H是一款非隔离式开关降压型DC-DC降压稳压器,其特点是:待机功耗可以做到1mA以内,转换效率高,外围元器件少,高性能,高品质,高恒压精度,8-120V宽输入电压,高稳定性,性价比高,价格优势明显,替代一些价格昂贵的进口芯片,为广大客户降低成本提供性能来应对竞争激烈的市场;优势替换MP9486A;替换MP4689;替换MP4560;替换LM5007;替换LM5017;替换SY8501;替换SY8502;
深圳市森利威尔电子有限公司
李志强 13684944822 QQ:2355368877